FB函数手册或者教程

楼主(2018-05-17):
各路大神:

未来的师父徒弟在这跪求FB 有关教程或者带详细注释程序

谢谢!!!

网友A:
男儿膝下有黄金,你到底要啥?FB的学习资料?还是例程。其他的都会了?FB只是一部分呢。

网友B:
什么叫做FB?? 就是在PLC空白内存区新建变量做的程序段,该程序段可以在调用时自建不同数据块(每个调用产生的数据块仅对该调用有效)储存该程序段的运算逻辑,调用者外部连接变量变化时序为调用该块处理的映像!! 说白了就是理解为一个公用的程序段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男儿膝下有黄金,你到底要啥?FB的学习资料?还是例程。...

两样都想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男儿膝下有黄金,你到底要啥?FB的学习资料?还是例程。...

两样都想要

网友D:
功能块FB英文名字叫做Function block

功能块的用法其实和函数使用有类似的地方,只是功能块在使用前,需要对其声明。

下面我以Omron CX-One的环境进行简要的说明。

如图三所示:在新建的程序点击右键,就可以插入功能块,功能块在OMRON里面是可以用梯形图和结构化文本编程方式的。在别的编程软件(例如CODESYS)选择的语言可以是(ST/CFC/LD/SFC/IL/FBD),新建好的功能块如图二所示。

黄色的表示梯形图LD创建,绿色的表示使用结构化文本ST创建。使用什么样的语言都无所谓,不影响执行。

图四,我分别作了一个加减法的例子,用来表示功能块的使用。功能块使用要在使用之前对它进行声明。

配图简单说明了一下,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再问。

PS:如果你要源程序的话,可以关注我微信公众号“工业技术互联”留言我给你发一份这个程序。

图一如下

图二如下

图三如下

图四如下

网友E:
功能块FB英文名字叫做Function block

功能块的用法其实和函数使用有类似的地方,只是功能块在使用前,需要对其声明。

下面我以Omron CX-One的环境进行简要的说明。

如图三所示:在新建的程序点击右键,就可以插入功能块,功能块在OMRON里面是可以用梯形图和结构化文本编程方式的。在别的编程软件(例如CODESYS)选择的语言可以是(ST/CFC/LD/SFC/IL/FBD),新建好的功能块如图二所示。

黄色的表示梯形图LD创建,绿色的表示使用结构化文本ST创建。使用什么样的语言都无所谓,不影响执行。

图四,我分别作了一个加减法的例子,用来表示功能块的使用。功能块使用要在使用之前对它进行声明。

配图简单说明了一下,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再问。

网友F:
这个FB就相当于自己编的一个函数,根据需要实现相应的功能,而西门子自己编缉了很多FB,可通过相关资料和帮助查到它实现的功能。

网友G:
欧姆龙的FB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