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兆光纤收发器使用说明

楼主(2018-05-17):
光纤收发器,是一种将短距离的双绞线电信号和长距离的光信号进行互换的以太
网传输媒体转换单元,在很多地方也被称之为光电转换器(Fiber Converter)。产品一般应用在以太网电缆无法覆盖、必须使用光纤来延长传输距离的实际网络环境中,且通常定位于宽带城域网的接入层应用;同时在帮助把光纤最后一公里线路连接到城域网和更外层的网络上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什么是光纤收发器
    信息化建设的突飞猛进,人们对于数据、语音、图像等多媒体通信的需求日益旺
盛,以太网宽带接入方式因此被提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但是传统的5类线电缆只能
将以太网电信号传输100米,在传输距离和覆盖范围方面已不能适应实际网络环境的需
要。与此同时,光纤通信以其信息容量大、保密性好、重量轻、体积小、无中继、传
输距离长等优点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光纤收发器正是利用了光纤这一高速传播介质很
好的解决了以太网在传输方面的问题。在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网络建设时直接使用
光纤为传输介质建立骨干网,而内部局域网的传输介质一般为铜线,如何实现局域网
同光纤主干网相连呢?这就需要在不同端口、不同线形、不同光纤间进行转换并保证链
接质量。光纤收发器的出现,将双绞线电信号和光信号进行相互转换,确保了数据包
在两个网络间顺畅传输,同时它将网络的传输距离极限从铜线的100米扩展到100公里
(单模光纤)。企业在进行信息化基础建设时,通常更多地关注路由器、交换机乃至网卡等用于节点数据交换的网络设备,却往往忽略介质转换这种非网络核心必不可少的设备。特
别是在一些要求信息化程度高、数据流量较大的政府机构和企业,网络建设时需要直
接上连到以光纤为传输介质的骨干网,而企业内部局域网的传输介质一般为铜线,确
保数据包在不同网络间顺畅传输的介质转换设备成为必需品。
2光纤收发器的应用
    光纤收发器一般应用在以太网电缆无法覆盖、必须使用光纤来延长传输距离的实
际网络环境中,同时在帮助把光纤最后一公里线路连接到城域网和更外层的网络上也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有了光纤收发器,也为需要将系统从铜线升级到光纤,但缺少资
金、人力或时间的用户提供了一种廉价的方案。为了保证与其他厂家的网卡、中继器、
集线器和交换机等网络设备的完全兼容,光纤收发器产品必须严格符合10Base-T、
100Base-TX、100Base-FX、IEEE802.3和IEEE802.3u 等以太网标准。除此之外,
EMC 防电磁辐射方面应符合FCC Part15。时下由于国内各大运营商正在大力建设
小区网、校园网和企业网,因此光纤收发器产品的用量也在不断提高,以更好地满足
接入网的建设需要。
3光纤收发器的基本特点:
1.提供超低延时的数据传输。
2.对网络协议完全透明

3.采用专用ASIC 芯片实现数据线速转发。可编程ASIC 将多项功能集中到一个芯
片上,具有设计简单、可靠性高、电源消耗少等优点,能使设备得到更高的性能和更
低的成本。
4.机架型光纤收发器设备可提供热拔插功能,便于维护和无间断升级。
5.可网管式光纤收发器设备能提供网络诊断、升级、状态报告、异常情况报告及控制等功能,
能提供完整的操作日志和报警日志。
6.设备多采用1+1的电源设计,支持超宽电源电压,实现电源保护和自动切换。
7.支持超宽的工作温度范围。
8.支持齐全的传输距离(0~120公里)
4光纤收发器分类
    目前国外和国内生产光纤收发器的厂商www.fiberroad.com.cn很多,产品线也极为丰富。为了保证与其他厂家的网卡、中继器、集线器和交换机等网络设备的完全兼容,光纤收发器产品必须严格符合10Base-T、100Base-TX、100Base-FX、IEEE802.3和IEEE802.3u等以太网标准,除此之外,在EMC 防电磁辐射方面应符合FCC Part15。时下由于国内各大运营商正在大力建设小区网、校园网和企业网,因此光纤收发器产品的用量也在不断提高,以更好地满足接入网的建设需要。随着光纤收发器产品的多样化发展,其分类方法也各异,但各种分类方法之间又有着一定的关联。
1.按光纤性质分类:
单模光纤收发器:传输距离20公里至120公里
多模光纤收发器:传输距离2公里到5公里
    按光纤来分,可以分为多模光纤收发器和单模光纤收发器。由于使用的光纤不同,
收发器所能传输的距离也不一样,多模收发器一般的传输距离在2公里到5公里之间,
单模收发器覆盖的范围可以从20公里至120公里。需要指出的是因传输距离的不同,
光纤收发器本身的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和使用波长也会不一样。如5公里光纤收发器的发射功率一般在-20~-14db 之间,接收灵敏度为-30db,使用1310nm 的波长;而120公里光纤收发器的发射功率多在-5~0dB 之间,接收灵敏度为-38dB,使用1550nm 的波长。
2.按所需光纤分类:
单纤光纤收发器:接收发送的数据在一根光纤上传输
双纤光纤收发器:接收发送的数据在一对光纤上传输
    顾名思义,单纤设备可以节省一半的光纤,即在一根光纤上实现数据的接收和发
送,在光纤资源紧张的地方十分适用。这类产品采用了波分复用的技术,使用的波长
多为1310nm 和1550nm。但由于单纤收发器产品没有统一国际标准,因此不同厂商产
品在互联互通时可能会存在不兼容的情况。另外由于使用了波分复用,单纤收发器
品普遍存在信号衰耗大的特点。目前市面上的光纤收发器多为双纤产品,此类产品较
为成熟和稳定,但需要更多的光纤。
3.按工作层次/速率分类:
100M 以太网光纤收发器:工作在物理层
10/100M 自适应以太网光纤收发器:工作在数据链路层
    按工作层次/速率来分,可以分为单10M、100M 的光纤收发器10/100M 自适应
光纤收发器1000M 光纤收发器。其中单10M 和100M 的收发器产品工作在物理层,
在这一层工作的收发器产品是按位来转发数据。该转发方式具有转发速度快、通透率
高、时延低等方面的优势,适合应用于速率固定的链路上,同时由于此类设备在正常
通信前没有一个自协商的过程,因此在兼容性和稳定性方面做得更好。而10/100M 光纤收

发器是工作在数据链路层,在这一层光纤收发器使用存储转发的机制,这样转发机制对接收到的每一个数据包都要读取它的源MAC 地址、目的MAC地址和数据净荷,并在完成CRC 循环冗余校验以后才将该数据包转发出去。存储转发的好处一来可以防止一些错误的帧在网络中传播,占用宝贵的网络资源,同时还可以很好地防止由于网络拥塞造成的数据包丢失,当数据链路饱和时存储转发可以将无法转发的数据先放在收发器的缓存中,等待网络空闲时再进行转发。这样既减少了数据冲突的可能又保证了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因此10/100M 的光纤收发器适合于工作在速率不固定的链路上。1000M 光纤收发器可以按实际需要工作在物理层或数据链路层,市场上这两种1000M 光纤收发器都有提供。
4.按结构分类:
独立式光纤收发器:独立式用户端设备
机架式光纤收发器:安装于十六槽机箱,采用集中供电方式
    按结构来分,可以分为独立式光纤收发器和机架式光纤收发器独立
光纤收发器适合于单个用户使用,如满足楼道中单台交换机的上联。机架式
光纤收发器适用于多用户的汇聚,如小区的中心机房必须满足小区内所有交换机的上
联,使用机架便于实现对所有模块型光纤收发器的统一管理和统一供电,目前国内的
机架多为16槽产品,即一个机架中最多可加插16个光纤收发器插卡
5.按管理类型分类:
非网管型光纤收发器:即插即用,通过硬件拨码开关设置电口工作模式
网管型光纤收发器:支持电信级网络管理
按网管来分:
    可以分为网管型光纤收发器非网管型光纤收发器。随着网络向着可运营可管理
的方向发展,大多数运营商都希望自己网络中的所有设备均能做到可远程网管的程度,
光纤收发器产品与交换机、路由器一样也逐步向这个方向发展。对于可网管的光纤收
发器还可以细分为局端可网管和用户端可网管。局端可网管的光纤收发器主要是机架
式产品,多采用主从式的管理结构,即一个主网管模块可串联N 个从网管模块,每个
从网管模块定期轮询它所在子架上所有光纤收发器的状态信息,向主网管模块提交。
主网管模块一方面需要轮询自己机架上的网管信息,另一方面还需收集所有从子架上
的信息,然后汇总并提交给网管服务器。如深圳光路科技所提供的FR-6000系列网管型

光纤收发器
    用户端网管主要可以分为三种方式:第一种是在局端和客户端设备之间运行特定
的协议,协议负责向局端发送客户端的状态信息,通过局端设备的CPU 来处理这些状
态信息,并提交给网管服务器;第二种是局端的光纤收发器可以检测到光口上的光功率,
因此当光路上出现问题时可根据光功率来判断是光纤上的问题还是用户端设备的故障;
第三种是在用户端的光纤收发器上加装主控CPU,这样网管系统一方面可以监控到用
户端设备的工作状态,另外还可以实现远程配置和远程重启。在这三种用户端网管方
式中,前两种严格来说只是对用户端设备进行远程监控,而第三种才是真正的远程网
管。但由于第三种方式在用户端添加了CPU,从而也增加了用户端设备的成本,因此
在价格方面前两种方式会更具优势一些。目前大多数厂商的网管系统都是基于SNMP
网络协议上开发的,支持包括Web、Telnet、CLI 等多种管理方式。管理内容多包括
配置光纤收发器的工作模式,监视光纤收发器的模块类型、工作状态、机箱温度、电
源状态、输出电压和输出光功率等等。随着运营商对设备网管的需求愈来愈多,相信
光纤收发器的网管将日趋实用和智能。

6.按电源分类:

内置电源光纤收发器:内置开关电源为电信级电源
外置电源光纤收发器:外置变压器电源多使用在民用设备上
    按电源来分,可以分为内置电源和外置电源两种。其中内置开关电源为电信级电
源,而外置变压器电源多使用在民用设备上。前者的优势在于能支持超宽的电源电压,
更好地实现稳压、滤波和设备电源保护,减少机械式接触造成的外置故障点;后者的优
势在于设备体积小巧和价格便宜。
5光纤收发器产品特点:
光纤收发器通常具有以下基本特点:
1. 提供超低时延的数据传输。
2. 对网络协议完全透明。
3. 采用专用ASIC 芯片实现数据线速转发。可编程ASIC 将多项功能集中到一个
芯片上,具有设计简单、可靠性高、电源消耗少等优点,能使设备得到更高的性能和
更低的成本。
4. 机架型设备可提供热拔插功能,便于维护和无间断升级。
5. 可网管设备能提供网络诊断、升级、状态报告、异常情况报告及控制等功能,
能提供完整的操作日志和报警日志。
6. 设备多采用1+1的电源设计,支持超宽电源电压,实现电源保护和自动切换。
7. 支持超宽的工作温度范围。
8. 支持齐全的传输距离(0~120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