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箱如何正确选用电表

楼主(2018-05-18):
表是用来计量电量使用情况的表计,常统一安装在电表箱内或配电柜内,用来不间断的计量用户的用电量情况。那么,如何来选择电表也成为我们成套厂家重要事项之一。根据多年积累的经验给大家具体讲述一下电表的选择。

一、电表的技术参数

现在市场上常见电表的技术参数为:额定电压220V,级别为2.0级、频率为50HZ。不同的参数是电表的标定电流和额定最大电流。标定电流是指电表长期正常运行的基本电流,是确定电表有关特性的电流值,以Ib表示。额定最大电流是指电表能满足其制造标准规定的准确度的最大电流值,以Imax表示。如Imax小于基本电流的150%时,只标明基本电流。因此,选用什么样的电表一定要根据负荷电流的大小来确定。用电负荷的上限应不超过电表的额定容量,下限不应低于电表允许误差规定的负荷电流值。

另外,家庭常用的负荷电流最好不低于10%的标定电流值,这样既能保证电表的计量准确性,又能保证电表本身的安全。

二、电表不应有潜动现象

潜动是指当电表加上额定电压,但负荷电流为零时,电表的转盘不停的连续转动。因此,当我们想要鉴定一块电表是否有潜动现象,首先将220V的交流电压加在电表的电压线圈两端(即电能表接线端钮的1端和3端或5端),此时电表的电流线圈由于无负荷电流存在,所欲电表的转盘应停止转动或最多转动不超过一整圈定位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三、电表的外观检查

1.电表接线端钮的表盖上应有明显的接线电路图。

2.电表铭牌上的字迹(包括计度器上的字迹)要清晰,标志要完整,表壳无损坏,密封要好。

3.电表应有供计读转数的色标或色标位置(当防潜动针距防潜钩最后时,色标应在正前方)。

4.电表的转盘在转动时应无蹭盘现象,同时表壳应有铅封。

5.为确保电表的质量,最好选用规模较大的生产厂家,购买后一定要送到当地有段计量部门校验合格后,方能使用。

四、电表的安装与使用

电表应装在易抄读表,光线充足,干燥且不受振动的地方,最好距地面未17-2m之处,应和其他用电设备有一定的安全距离,严禁在有腐蚀性气体的地方安装电表。同时,电表不要安装在密封的箱子里,这样电表不易散热,易绝缘老化。

电表耐受环境条件的能力一般分为P(或不标志)、S、A、B四组。他们的参比温度均为+23℃,参比湿度均为40-60%。P、S的温度极限值均为-25~+40℃湿度均为25%~80%。A、B的温度极限值分别为0~+40℃和-20~+50℃,湿度均为25~80%。具体安装什么样的电表要根据当地的实际环境条件定。

电表一定要按照线路图正确的接入电网,电表的电流线圈应串联在电源的相线(俗称火线),电压线圈则跨接到电源的相线和零线之间。防止由于错误接线造成电表烧毁或错误计量。一旦发生故障一定要请专业人员维修和校验,不能随便打开铅封,擅自改动线路及更换元件。

使用电表时,一定要将电表接线端子的螺丝拧紧,使导线与接线端子紧密接触,防止由于松动造成打火或接触不好,使电表的端子烧坏,使电表停转,致电量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