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行走轨迹问题请教

楼主(2018-05-18):
向大神请教一个问题,机器人可以走出特定曲线的行走轨迹吗?

换句话说就是机器人可以走出类似椭圆,抛物线或者其他制图软件做出的样条曲线嘛?

我知道肯定可以,但是绝不是靠手工示教,请知道的大神指教,用什么方法实现?

网友A(2018-08-09):
这个论坛关于发那科的资料和帖子都少得可怜,别在这里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论坛关于发那科的资料和帖子都少得可怜,别在这里问了

还有其他什么论坛可以问吗?

网友C:
直接是不可以的哦,但是可以做出比如椭圆的仿形轨迹,建议用karel写,或者用别的语言,然后走通讯把数据传给机器人,其中要用到相关数学知识,LZ可以自己尝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论坛关于发那科的资料和帖子都少得可怜,别在这里问了

是的,这里是比较冷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是不可以的哦,但是可以做出比如椭圆的仿形轨迹,建议...

感谢你的回复,我来研究一下

网友D(2018-09-09):
不够积分,凑个积分,谢谢。

网友E:
同请教啊,希望大神能够解答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直接是不可以的哦,但是可以做出比如椭圆的仿形轨迹,建议...

通过什么通讯方式发过去的呢

网友F(2020-09-15):
可以用离线编程软件,ROBOTER MASTER等等,可以直接生成轨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