搅拌称重传感器准确吗_称重传感器检查

楼主(2018-05-18):
一般在工地上都会有搅拌站,这大大减少了人力,也算是资源节省,但是这个搅拌站怎样才能做出配比适量的混凝土呢?搅拌站的称量问题,称量多了,搅拌站的成本势必变高,称量少了,混凝土的质量得不到保证,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要放松对称量系统的检查和维护。那么,日常情况下,碰到搅拌站的称量问题我们呢应该如何处理呢?其实这个问题只需要了解一下称重传感器就能明白的。

称重传感器是一种将物体质量信号转变为可测量的电信号输出的装置。通过上面的定义我们可以知道,称重传感器是一种电器元件,通过它我们就能计量出我们需要的原材料的重量。在搅拌站上面,骨料、粉料、水的计量都是采用剪切梁式称重传感器,而S形拉式称重传感器主要用在外加剂的称量。

它们两者的工作原理都差不多,传感器内置了弹性元件,如果有外力作用在其上面,弹性元件将发生形变,而附着在其上面的电阻片也会随之产生形变,电阻片的电阻值将随之改变,通过电阻值的变化,传感器的输出端的电流或者电压将发生改变,这个过程将物体的重量转化为电信号,电信号通过解读,最后通过显示屏显示出来,这就是我们所称量物体的重量值。

称重传感器常一般会出现什么故障?怎么解决呢?

1、无称量读数

这种故障一般比较常见,某个称的称量数值为零,不管称上面有没有东西,其称量数值一直为零。

引起上面故障的原因有下面几个:a、传感器损坏,b、线路有断路,c、信号变送器故障,d、接线盒接触不好

a、称重传感器损坏:检测空称和称上面有原料时,称重传感器输出信号线的电压值,如果两者数值一样,说明称重传感器已经损坏,如果两者数值有明显差别,说明传感器正常工作。按照下图检测传感器输出信号,不同品牌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界限方式大致相同,下图是6线制传感器接线原理。

b、线路有短路:如果排除了称重传感器没有损坏,下面就可以检查线路是否有断路的地方,方法就是沿着称重传感器的线路一路找过去,看线路是否有破皮或者被剪切过的痕迹。

c、信号变送器故障:排除了以上两个原因,我们最后就来检查信号变送器,其检测方法与传感器基本差不多,检测其输出信号是否有电压信号,当重量变化的时候,其数值是否发生变化。

d、接线盒接触不好:这个主要是因为接线的时候没有将线头接牢固导致。

2、称重数值上下浮动

这个现象具体表现为,某个称的重量数值上下浮动,而且超出了正常的误差范围。

主要原因:a、传感器附近的机械振动较大,b、搅拌站附近有高频率的信号发射装置(包括移动信号塔、超高电压的变电站)

称重传感器安装座附件的料仓如果纯在很大幅度的机械震动,就会导致传感器的形变一直在不断的变化,所以,称量出来的重量数值就会产生上下浮动的现象。

至于搅拌站附近有信号干扰的问题,这个在建站的初期就应该选择合理的建站地址,远离这些干扰源。

3、称量系统维护

称重传感器属于精密电器元件,需要远离灰尘、水等物质,保持传感器周围干净是很有必要的,所以,可以给称重传感器加装一些保护性的防护罩等。同时称量系统每隔一段时间需要重新校准。

在检查称量系统的故障时,我们最好采用排除法,将问题的根源缩到最小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