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PLC编程时三个注意事项

楼主(2018-05-18):
1.双线圈输出

如果在同一个程序中,同一元件的线圈使用了两次或多次,称为双线圈输出。对于输出继电器来说,在扫描周期结束时,真正输出的是最后一个Y0的线圈的状态(见图1a)

Y0的线圈的通断状态除了对外部负载起作用外,通过它的触点,还可能对程序中别的元件的状态产生影响。图1aY0两个线圈所在的电路将梯形图划分为3个区域。因为PLC是循环执行程序的,最上面和最下面的区域中Y0的状态相同。如果两个线圈的通断状态相反,不同区域中Y0的触点的状态也是相反的,可能使程序运行异常。作者曾遇到因双线圈引起的输出继电器快速振荡的异常现象。所以一般应避免出现双线圈输出现象,例如可以将图1a改为图2b

2.程序的优化设计

在设计并联电路时,应将单个触点的支路放在下面;设计串联电路时,应将单个触点放在右边,否则将多使用一条指令(见图2)

建议在有线圈的并联电路中将单个线圈放在上面,将图2a的电路改为图2b的电路,可以避免使用入栈指令MPS和出栈指令MPP

3.编程元件的位置

输出类元件(例如OUTMCSETRSTPLSPLF和大多数应用指令)应放在梯形图的最右边,宦们不能直接与左侧母线相连。有的指令(ENDMCR指令)不能用触点驱动,必须直接与左侧母线或临时母线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