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可编程控制器的异步电动机的起、制动控制方式改进

楼主(2018-05-18):
 1. 引言

   传统的鼠笼式异步电动机起、制动控制方式一般有四种,即定子回路串电阻起动,Y/△起动,自耦变压器起动和延边三角形起动;制动方式有三种,反接制动,能耗制动和电容制动,其中任何一种起,、制动控制方式的实现通常由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系统来完成。下面就以定子回路串电阻降压起动和反接制动为例,分析由继电器-接触器实现的鼠笼式异步电动机的起、制动控制。如图1所示,此控制电路含三个接触器和一个中间继电器线圈,12个触点。起动时,KM2、KM3线圈均处于断开状态,按下起动按钮SB1,KM1线圈通电并自锁,电动机串电阻减压起动。当电动机转速上升到某一定值时(此值为速度继电器KS1的整定值,可调节,如调至100r/min时动作),速度继电器KS1的常开触点闭和,中间继电器KA通电并自锁,KA的常开触点接通接触器线圈KM3,KM3的主触点在主电路中短接定子电阻R,电动机转速上升至给定值时投入稳定运行。制动时,按下停机按钮SB2,KM1线圈断电,其主触点断开三相电源;控制电路中常开触点断开,KM3失电,限流电阻串入;常闭触点闭合,接通反接制动接触器KM2,对调两相电源相序,电动机处于反接制动状态。当转速下降至某一定值时(比如100r/min),KS1常开触点断开KA,继而断开KM2,电动机失电,迅速停机。

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系统

这种传统的继电器接触器控制方式控制逻辑清晰,采用机电合一的组合方式便于普通机类或电类技术人员维修,但由于使用的电气元件体积大、触点多、故障率大,因此,运行的可靠性较低。随着PLC技术的发展,使用PLC进行电机的运行控制已成为必然趋势。
  2. 采用PLC实现鼠笼式异步电动器起、制动控制可编程序控制器是在继电器控制和计算机控制的基础上开发的产品,自60年代末,美国首先研制和使用可编程控制器以后,世界各国特别是日本和联邦德国也相继开发了各自的PLC(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因此,与传统的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系统相比较,笔者认为采用PLC实现鼠笼式异步电动机起制动控制是最明智的选择。下面就是笔者设计的采用PLC实现的鼠笼式异步电动机起制动控制电路的接线图、梯形图和指令程序,如图2和图3所示。

2 PLC控制的输入输出接线图

3 PLC控制的梯形图

PLC控制逻辑与传统的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系统基本一致,其工作过程如下:
  :起动时,按下起动按钮SB1,X400常开触点闭合,Y430线圈接通并自锁,KM1线圈接通,主触头吸合,电动机串入限流电阻R开始起动,同时Y430的两对常开触点闭合,当电动机转速上升到某一定值时,KS1的常开触点闭合,X402常开触点闭合,M100线圈接通并自锁,M100的一对常开触点接通Y432的线圈,KM3线圈有电主触头吸合,短接起动电阻,电机转速上升至给定值时投入稳定运行。制动时,按下停机按钮SB2,X401常开触点断开Y430线圈,使KM1失电释放,而Y430的常闭触点接通Y431线圈,制动用的接触器KM2线圈通电,对调两相电源的相序,电动机处于反接制动状态。与此同时,Y430的常开触点断开Y432的线圈,KM3失电释放,串入电阻R限制制动电流。当电动机转速迅速下降至某一定值时,KS1常开触点断开,X402常开触点断开M100的线圈,M100的常开触点断开Y431线圈,KM2失电释放,电动机很快停下来。过载时,热继电器FR常开触点闭合,X403的两对常闭触点断开Y430和M110的线圈,从而使KM1或KM2失电释放,起到过载保护作用。上述控制过程指令程序如下:

 3. PLC与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系统的比较通过对鼠笼式异步电动机起制动的传统控制方法和PLC控制方法的比较,从某种意义上看,PLC控制是从继电器接触器控制发展而来的。两者既有相似性又有很多不同处。
  3.1 二种方案的不同点
  (1)PLC内部大部分采用“软”逻辑
  继电器接触器控制全部用硬器件、硬触点和“硬”线连接,为全硬件控制;PLC内部大部分采用“软”电器、“软”接点和“软”线连接,为软件控制;
  (2) PLC控制系统结构紧凑
  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系统使用电器多,体积大且故障率大;PLC控制系统结构紧凑,使用电器少,体积小;
  (3) PLC内部全为“软接点”动作快
  电器接触器控制全为机械式触点,动作慢,弧光放电严重;PLC内部全为“软接点”动作快;
  (4) PLC控制功能改变极其方便
  继电器接触器控制功能改变,需拆线接线乃至更换元器件,比较麻烦;PLC控制功能改变,一般只需修改程序便可,极其方便;
  (5) PLC控制系统制造周期短
  PLC控制系统由于结构简单紧凑,基本为软件控制,因此设计、施工与调试比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系统周期短。
  此外,由于PLC技术是计算机控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因此,它的软硬件设置上有着传统的继电器接触器控制无法比拟的优势,工作可靠性极高。
  3.2 PLC方案的设计要点
  (1) 设置滤波
  在PLC中一般都在输入输出接口处设置π形滤波器,它不仅可滤除来自外界的高频干扰,而且还可减少内部模块之间信号的相互干扰;
  (2) 设有隔离
  在PLC系统中CPU和各I/O回路(主要指数字口)几乎都设有光耦合器作隔离,以防止干扰或可能损坏CPU等;
  (3) 设置屏蔽
  屏蔽有两类:一类是对变压器采取磁场和电场的双重屏蔽,这时要用既导磁又导电的材料作为屏蔽层;另一类是对CPU和编程器等模块仅作电磁场的屏蔽,此时可用导电的金属材料作屏蔽层;
  (4) 采用模块式结构
  PLC通常采用积木式结构,这便于用户检修和更换模板,同时在各模板上都设有故障检测电路,并用相应的指示器标志它的状态,使用户能迅速确定故障的位置;
  (5) 设有联锁功能
  PLC中个各输出通道之间设有联锁功能。以防止各被控对象之间误动作可能造成的事故;
  (6) 设置环境检测和诊断电路
  这部分电路负责对PLC的运行环境(例如电网电压、工作温度、环境的湿度等)进行检测,同时也完成对PLC中各模块工作状态的监测。这部分电路往往是与软件相配合工作的,以实现故障自动诊断和预报;
  (7) 设置Watchdog电路
  PLC中的这种电路是专门监视PLC运行进程是否按预定的顺序进行,如果PLC中发生故障或用户程序区受损,则因CPU不能按预定顺序(预定时间间隔)工作而报警;
  (8) PLC的输入、输出控制简单
  PLC是以扫描方式进行工作的,即PLC对信号的输入、数据的处理和控制信号的输出,分别在一个扫描周期内的不同时间间隔里,以批处理方式进行,这不仅使用户编程简单、不易出错,而且也使PLC的工作不易受到外界干扰的影响;同时PLC所处理的数据比较稳定,从而减少了处理中的错误;另外,PLC的输入、输出的控制较简单,不容易产生由于时序不合适而造成的问题。
  4. 结束语
   由于PLC在设计制造时充分考虑到工业控制的现场环境问题,并采取了多层次、多种有效措施来提高工作可靠性,因此,采用PLC实现电机控制,特别是对工作环境条件较恶劣的工矿企业应该是一项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