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PLC用数据寄存器D设定时间的问题

楼主(2018-05-19):
我用欧姆龙CP1HPLC的数据寄存器D设定计时器的时间参数时,为什么当在触摸屏输入10-15的时候,PLC的TIM提示错误?当输入16就可以?

网友A:
默认的是BCD定时器,所以你要以10进制数据来表达的话,请在PLC项目属性中勾选使用二进制定时器。

网友B(2018-07-12):
因为你的数据类型不对

网友C:
把PLC设置成BCD类型就好了,或者改用TIMX类型的计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