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相关的遭遇

楼主(2018-05-19):
在SCADA的施工中,网络连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的性价比很高。但是对于使用中出现的部分问题排查起来有时候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这里面有些说法的!

正常的网络施工,连接一切正常,网口处的指示灯闪烁代表网络已经连上,可是在连接控制器的参数时,时而出现中断的现象,于是开启PING指令来监控网络状态,这一下找到的端倪,ping的窗口中大概过一阵子会出现网络延时较长的甚至中断的现象,何因?如何解?

于是开始检查网线连接,使用检测网线的工具来查,8条线路的显示灯全部亮起,这就奇怪了!

仔细的查看接头,检查网线颜色顺序,发现的问题所在:正常的线序为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国际标准的直连线的顺序,可是水晶头的线序把中间4芯的顺序弄错了,虽然也是8根线全部接通,但是偶而出现网络中断的现象,重新掐掉,压水晶头,再次测试,故障现象消除。

很小的一件事情,说明了标准化的重要性!

存在即合理,按照标准100%执行的话,问题会降到最低,否则真的会出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A(2019-03-25):
赞一个,很好的经验,事无巨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