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800F怎么查看端子表

楼主(2018-05-19):
怎么从程序里查看端子表

网友A(2018-12-28):
在程序硬件里查看

网友B(2019-04-22):
如果你想找某个变量的端子在什么位置,可以顺着交叉参考到硬件结构。你会找到对应的IO模件,具体那个通道。

网友C:
在程序里找到需要查询的变量,右击点击交叉参考,点击HWM转到硬件IO通道,根据变量找就行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C:
不懂随时联系我,我也是才学没多久,公共进步

网友D(2019-06-03):
AC800F是没有你说的这个端子表的。如果要查信号通道表,只能去硬件界面上找到通道上看下指定的变量是哪个。有些情况下,是通过硬件地址直接转为最终变量的,这种情况下可能硬件上也查不到点表信息。原则上最好查到项目上使用的Excel的变量对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