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台达DOP屏RS485通讯不成功

楼主(2018-05-19):
台达PLC与台达DOP屏RS485通讯不成功,

PLC(60ES2):台达PLC默认值(9600,7,E,1)

屏(DOP07SS411):使用9针插头里的1+,6-。与PLC的COM2口485通讯

屏软件的通讯参数设置,COM1(RS485,9600,7,E,1,PLC站号1)

屏(DOP07SS411):使用9针插头里的4+,9-。准备与两台台达变频器485通讯

报通讯故障,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触摸屏com1只能232,com2才可以485和422.

楼主:
DOP07SS411不是可以使用两个485吗?

网友B(2019-06-10):
这样通讯的目的是什么呢?好玩还是?

网友C(2021-02-24):
两台变频器的站号是什么,不能用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