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我的一次机床维修记录

楼主(2018-05-19):
那天中午12点,有人打电话,说是有几个机床要接一下线,刚好带着孩子在外面吃饭,就说下午过去看。让对方先把位置通过微信发过来。

收到地址后,下午骑上我的电驴,带上工具万用表,出发了,靠高德地图导航,终于到了目的地,在市周边一个村子里,是一个筛网护栏的加工厂,电话联系后确认地方没有问题,就开始交流设备问题。

原来是买的几台旧机床,上电后不工作。

没有办法,一台一台来呗。

第一台,一看三相交流电直接上了接触器的端子,接触器是那种老式的,6对触点,一看,触点的另一头没有接上电机,一个坑,断电重新接了线,分清零线火线,接到接触器对应的端子上(发现原来的四芯电缆中的零线,竟也接在接触器上),接好后,上电,没有反应。测量电压,接触器上端电压正常,用改锥直接按下接触器,机床动作,开始转动,问了一下方向,确认方向正常,松开接触器,又不动作了。

控制回路也有问题,检查后发现,控制回路用380V的控制电压,另一头没有接电,接上后这台正常。

第二台,一看一样的问题,零线接在火线上,改正后,上电不动作,用改锥按下,电机转动,老板告我说,还有两根线没接,一看是一个限位开关的线,接上后正常。

第三台,是一个小台钻,电机电源线没有接,一看四芯电缆,电机上四个端子,U1,K1,U2,K2,电机铭牌上写的380V交流异步电机,有点蒙,不会接了,用手机查了查,网上好像也没有这样的电机。又仔细看了一下电机接线端子,原来只用三个端子上一边有接线,直接把电缆上黄绿线去掉,其余三根接到端子上,上电,成了。

第四台机床,上电后有接触器来回响,接触器来回断开吸和,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停止按钮的电阻有点大,有几千欧,跟老板商量了一下,接触器也没有保护,接触器旧了,直接让买了一套接触器,一个热继电器,一套按钮盒。给换上。重新接了一下线。

接线时的按钮盒,是有常开点,启动停止都是常开点,然后启动可以自锁,按停止后,启动按钮复位,接线很简单,直接用按钮控制接触器线圈。

忙了一下午,到7点钟终于解决完所有问题。

感觉旧机床的线路不复杂,碰到问题不要慌。慢慢来。

网友A:
新维修电工五级制四级工,老级别八级制中级四级工考试。一个大外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