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的前连接器如何选型?

楼主(2018-05-20):
数字量输入模块SM421 DI32*DC24V6ES7 421-1BL01-0AA0
数字量输出模块SM422 DO 32*DC 24V 0.5A6ES7 422-1BL00-0AA0
模拟量输入模块SM431 AI16,13位6ES7 431-0HH00-0AB0
模拟量输出模块SM432 AO8,13位6ES7 432-1HF00-0AB0

楼主要针对S 7400的模块选型,有几个问题:

  1. 是不是输入和输出模块全部需要前连接器呢?

  2. 我在输入模块参数里面没有找到前连接器对应项,在样本手册的哪里可以找到哪个模块对应什么型号的连接器?

  3. 以上四个模块,对应前连接器型号是什么?

楼主:
另外,问一下以太网和DP的接头和电缆应该怎么选,用了接头和线缆还需要其他的什么工具才可以用来接线?(压线钳什么的)

网友A:
求高手回答下

网友B:
楼主别介意,为了能早日下载到好东西,我要努力回帖,也顺便学习

网友C:
DP总线接头,线就PB线,不需要工具

网友D(2018-07-07):
首先感谢同志们的热心答疑,楼主得到满意答案之后(或者别的途径获取解决问题办法后),建议跟帖分享一下。同时为了答疑者获得积分奖励,悬赏帖子不要忘记及时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