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用万用表检修各类线路故障,让你不再担心家里的电路问题!

楼主(2018-05-20):
一、指针式万用表分辨火线和零线

(1)接触测量法

将万用表转换开关置于交流250V或500V挡,第一支表笔接电源的一端,第二支表笔接大地(比如水管、暖气片等上面或潮湿的地面)。如果接地良好,当万用表读数为220V左右时,第一支表笔接的是电源的火线,如图5-27(a)所示。如果指针不动,说明第一支表笔接的是电源的零线。即使第二支表笔接地电阻大,当第一表笔接火线时,指针也会有明显的偏转。

(2)非接触测量法

将万用表转换开关置于交流250V或500V挡,第一支表笔接电源的任一端,将第二支表笔悬空放置在桌子上,用手握住第二支表笔的绝缘杆部分(注意手不要接触导电部分)。如果第一支表笔接的是火线,则表头指针一般可偏转2~10格,如图5-27 (b)所示。万用表的灵敏度越高,偏转越明显。如果第一表笔接的零线,表头指针不会偏转。

【重要提醒】

此方法适用于任何型号的万用表。这种方法不会对人体造成危险。因为指针万用表的内阻20K /V,如果用于测量220V电压,指针表的内阻为20K ×220V=4400 ,比较安全。

(3)用指针式万用表分辨火线和零线的注意事项

分辨市电的火线和零线最好是用试电笔,这是一种快捷、安全的方法。

用指针式万用表分辨火线和零线一定要注意安全。具体来说,表笔线的绝缘应良好,操作者的手及身体的任何部位均不能直接与表笔的金属部分相接触,以免发生触电危险。

二、数字式万用表分辨火线和零线

大家知道,数字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挡的灵敏度很高,即使感应到微弱的电压信号,也能从液晶屏上显示出来,使用数字万用表的ACV挡,用感应法寻找交流市电的火线,具有直观、迅速、准确和安全的特点。

(1)接触测量法

将数字万用表拨至交流20V挡(或交流2V挡),取下黑表笔,将黑表笔插入V/Ω插孔,一手握住红表笔的绝缘杆,用表笔尖依次碰触两个插孔,显示值较大的为火线,如图5-28所示。

(2)非接触测量法

有时,需要从户外照明线中寻找火线;这时候可不需要剥去电线的绝缘皮,利用红表笔依次碰触两根导线的绝缘外皮,其中读数较大的就是火线;由于是感应电压,故量程选择交流2V最好。

万用表检测照明线路及装置

在检测照明线路及装置时,一般是用电阻挡测量线路的通断情况、初步测量线路和装置的绝缘情况;用交流电压挡测量线路或器件有无电压以及电压是否正常。

用电阻挡测量线路电阻值

用电线路以及各种与电有关的电路,都可使用万用表电阻挡进行测量。由于电阻测试具有安全、方便、容易等特点,备受电路设计、检修人员的推崇。通过测试线路电阻值的大小,确定线路是否断路或短路;通过测试元器件正常电阻值与故障时电阻值并进行比较,确定元器件的好坏等。

测试照明线路及装置的电阻时,应将被测试器件脱离电源,然后再进行检测。

用交流电压挡测量线路电压

我们在检修照明线路及用电器时,通过测量线路的电压值,可帮助我们分析故障原因,例如供电电压过高或过低引起的故障。

如图5-29所示为测量日光灯电路电压的接线示意图。

万用表检测照明电路短路故障

故障现象及原因

照明线路短路时,线路电流很大,熔丝迅速熔断,电路被切断。若熔丝选择太粗,则会烧毁导线,甚至引起火灾。

照明线路短路的可能原因:接线错误,相线与零线相碰接;导线绝缘层损坏,在损坏处碰线或接地;用电器具内部损坏;灯头内部松动致使金属片相碰短路,灯头进水等。

万用表查找短路故障

照明线路短路的故障现象比较明显,但确定故障发生的部位却比较复杂,我们可以采用电阻法检查故障所在。

电阻法就是使用万用表的电阻挡,测量导线间或用电器的电阻值,来判断短路部位的一种方法。发生短路后,应断开配电板上的刀开关(或者断路器),并将所有用电器插头拔下来,全部切断电源。用万用表置于R×100挡,测量相线和零线的电阻值。如果指针趋于零(或产生偏转),说明线路有短路(或漏电)现象。逐段检查干线和各分支线路,必要时切断某一线路,测量两线的电阻,确定故障所在位置。

【重要提醒】

检修时,应先找出短路点,可用万用表的电阻挡在断电情况下进行电路分段、分区域检查。从负载端开始往前端一步步检测,查看工作是线路造成还是元件造成的,就可以判断出来了。排除短路故障点后,装接合格的熔丝再送电。

万用表检测照明线路开路故障

故障现象及原因

照明线路开路时,电路无电压,照明灯不亮,用电器不能工作。其原因有:熔丝熔断、导线断路、线头松脱、开关损坏等。

开路故障的检修

万用表检测照明线路开路故障时,在断开电源的情况下,可以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线路的通断情况;也可以在通电的情况下,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挡测量线路的电压来确定故障点。

照明电路开路故障可分为全部开路、局部开路和个别开路3种情形。

(1)全部开路。

这类故障主要发生在干线上,配电和计量装置中以及进户装置的范围内。通常,首先应依次检查上述部分每个接头的连接处(包括熔体接线桩),一般以线头脱离连接处这一故障最为常见;其次,检查各线路开关动、静触头的分合闸情况。

(2)局部开路。

这类故障主要发生在分支线路范围内。一般先检查每个线头的连接处,然后检查分路开关。如果分路导线截面较小,则应考虑芯线可能断裂在绝缘层内而造成局部开路。

(3)个别开路。

这类故障一般局限于接线盒、灯座、灯开关,以及它们之间的连接导线的范围内。通常,可分别检查每个接头的连接处,以及灯座、灯开关和插座等部件的触点的接触情况(对于荧光灯,则应检查每个元件的连接情况)。

万用表检测照明线路漏电故障

照明线路漏电的原因

照明线路一旦出现漏电现象,不但浪费电能,而且还可能引起触电事故。漏电与短路的本质相同,只是事故发展程度不同而已,严重的漏电可能造成短路。因此,对照明线路的漏电,切不可掉以轻心,应经常检查线路的绝缘情况,尤其是发现漏电现象时,应及时查明原因,找出故障点,并予以消除。

照明线路漏电的主要原因是:一是导线或电气设备的绝缘受到外力损伤;二是线路经长期运行,导致绝缘老化变质;三是线路受潮气侵袭或被污染,造成绝缘不良。

漏电故障的检修

首先判断是否确实漏电。可用指针式万用表的R×10k挡测测量路绝缘电阻的大小,或数字万用表置于交流电流挡(此时相当于一个电流表),串联在总开关上,接通全部开关,取下所有负载(包括灯泡)。若有电流,则说明存在漏电现象。确定线路漏电后,可按以下步骤继续进行检查。

(1)判断是相线与零线间漏电,还是相线与大地间漏电,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方法是切断零线,若电流表指示不变,则是相线与大地漏电;若电流表指示为零,是相线与零线间漏电;电流表指示变小但不为零,则是相线与零线、相线与大地间均漏电。

(2)确定漏电范围。取下分路熔断器或拉开断路器,若电流表指示不变,则说明总线漏电;电流表指示为零,则为分路漏电;电流表指示变小但不为零,则表明是总线、分路均有漏电。

(3)找出漏电点。经上述检查,再依次断开该线路灯具的开关,当断开某一开关时,电流表指示返零,则该分支线漏电;若变小则说明这一分支线漏电外,还有别处漏电;若所有灯具开关断开后,电流表指示不变,则说明该段干线漏电。依次把事故范围缩小,便可进一步检查该段线路的接头、以及导线穿墙处等地点是否漏电。找到漏电点后,应及时消除漏电故障。

【重要提醒】

照明线路短路、开路、漏电是最常见的故障,只有我们进行具体的测量和分析,才能准确地找出故障点,判明故障性质,并采取有效措施,使故障尽快消除。

楼主:
希望对大家工作带有一些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希望对大家工作带有一些帮助

很实用,这是经验怎张不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学习学习学习。 感谢分享

网友D:
确实可行,只是难道用到

网友E:
现在这种表应该不好找了吧,一般只有专业实验室才有吧

网友F:
感觉没啥头绪,可能我用万用表检查机床电路比较多吧

网友G:
技术经验丰富,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H:
长知识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I(2018-06-21):
定很好的,值得学习。更进一步

网友J:
很好,学习一下

网友K:
这个分享很不错,很有学习价值

网友L:
感谢分享,受教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N:
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O: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总结的不错

网友P:
需要,收藏了,感谢!

网友P:
需要,收藏了,感谢!

!!

网友P:
需要,收藏了,感谢!!!!

网友P:
需要,收藏了,感谢!!!!!

网友P:
需要,收藏了,感谢。

网友P:
需要,收藏了,非常感谢!

网友Q:
哇哦,这篇文章太棒棒了,很好很好!

网友:
这篇文章太棒棒了,很好很好!

网友R:
看看,评论赚点积分好下载

网友S:
这篇文章太棒棒了,很好很强大

网友T(2018-07-24):
好文章,感谢分享!

工者,控也

网友U: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推出的「实验淘」小程序,仪器价格实时查询平台,随时随地都能查,欢迎关注[表情]

网友V:
谢谢大神分享,非常棒的资料

网友W(2018-08-28):
现在指针表用的很少了

网友X: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Y:
给力,非常感谢啦啦。。给力,非常感谢啦啦。。。

网友Z(2018-09-30):
感谢分享,辛苦整理了

网友AA:
积分有点多啊,看看值不值。

网友AB:
内容很详细,看完学习很多,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C:
非常有用的实践经验 感谢老师傅的分享

网友AD:
谢谢楼主的分享。很实用

网友AE:
初学者就来看看

网友AF:
分享的资料  很实用很值   谢谢楼主

网友AG(2018-10-31):
技术经验丰富,谢谢分享

网友AH:
引用 网友AI:
分享。错不,谢谢

网友AH:
引用 网友AJ:
学习学习学习。 感谢分享

网友AK:
持续关注楼主后续之作

网友AL:
技术经验丰富,

网友AM(2018-12-05):
引用 网友P:
需要,收藏了,非常感谢!需要,收藏了,非常感谢!

网友AN: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O:
好文章,感谢分享!

网友AP:
虽然可能用不到,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Q(2019-01-16):
好东西 谢谢楼主  现在很多故障都用一个万用表搞定

网友AR:
现在基本上都很少看见这样指针万用表了,数字万用表可以吗?

网友Y(2019-03-18):
生活常备知识,谢谢分享

网友AS:
不错的帖子,受教了

网友AT(2019-04-25):
不错的资料,下来看看。。

网友AU: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永远不会错

网友AV(2019-06-12):
好好学习,值得学习。更进一步

网友AW(2019-08-22):
进来看看学一下 弄点积分真心不容易啊

网友AX:
我是来学习的,各位大神多多指导

网友AY:
仪器仪表行业有没有必要做测量管理体系?

一、政策层面

1、计量关系国计民生。为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进一步夯实计量基础,全面提升计量整体能力和水平,2013年国务院印发《计量发展规划(2013-2020年)》,明确要求依据测量管理体系有关标准和国际建议要求,完善计量检测体系认证制度,推动大、中型企业建立完善计量检测和管理体系。

2、2017年9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明确主要目标包括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系统完整、高效运行,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国际竞争力明显提升,对科技进步、产业升级、社会治理、对外交往的支撑更加有力。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检验检测认证支撑能力。持续深入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切实提升质量总体水平。

3、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测量管理体系认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我国实行“统一的测量管理体系认证制度”和“坚持政府推动,企业自愿”的认证原则,积极推动和鼓励企业实施测量管理体系认证。

4、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布《关于对重点耗能企业开展节能降耗服务活动的通知》要求重点耗能企业达到满足GB/T19022标准(即测量管理体系)对企业计量管理的要求。

5、各省市不断出台鼓励政策,对企业建立测量管理体系进行补贴,大致为5——10万元。

二、作用

1、计量是企业指挥生产、监控工艺、检验成品、节能降耗、环境监测等各方面工作的重要技术支撑,测量管理体系作为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科学的一套计量管理制度,对计量器具确认、测量方法验证、测量过程控制、测量结果的评定进行有机结合,极大地提升我国企业计量管理水平。

2、测量管理体系认证是目前我国对企业测量管理能力的最高认可。

3、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是参与国内外招标、签订合同时的保障,必备资质或加分项。

4、测量管理体系认证是国内外市场准入、奖励考核重要条件之一。

5、现代化的生产和管理必须以可靠的数据为基础作为指挥生产、监控工艺、检验成品、安全环保,产品质量才能切实得到保证。如果企业没有建立和实施一个完善的测量管理体系,测量设备计量确认不合格,测量过程不能持续有效地控制,就没有准确可靠的测量数据,就无法正常控制工艺过程,就不可能生产出高质量产品,也不能保证安全生产和环境质量,企业也难以持续发展。因此,企业建立和实施完善的测量管理体系,不仅会给企业带来社会效益和经济收益,同时对企业发展的整体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网友(2020-10-08):
很有帮助,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