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nuc机器人运行速度与playload设定有关系吗

楼主(2018-05-20):
两台一模一样轨迹路径的机器人,唯独playload设定不一样,那么两台机器人运行节拍一致吗

楼主:
快点来人解答下,求助求助

网友A:
对,我也想了解下

网友B:
同求,希望知道的解答一下

网友C:
有一定的关系  playload是机器人手臂所载的重量及转动惯量   不设置机器人playload就默认为是空载    电机运行的电流也是空载时的值   但实际上是带有重物的   超过一定电流值就会报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