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EP称重传感器怎样规范安装

楼主(2018-05-21):
AEP称重传感器就字面意思上来看肯定是对重量的一种判断,用比较官方的解释就是将一种质量的信号通过一定的方式转换成可以去测量的信号输出的一种装置。那么这种称重传感器在使用的过程怎么去安装呢?什么样的安装方法才算的上是规范的呢?

安装称重传感器的底座安装面应平整、清洁,无任何油膜,胶膜等杂物存在。安装底座本身应有足够的强度和刚性,一般要求高于传感器本身的强度和刚度。

称重传感器要轻拿轻放,尤其是弹性体材料为铝合金的小量程传感器,任何冲击、跌落,对其计量性能均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对于大容量的称重传感器,一般来说,它具有较大的自重,故而要求在搬运、安装时,尽可能使用适当的起吊设备。

每种AEP称重传感器的加载方向都是确定的,在称重传感器使用时,一定要在此方向上加载负荷。横向力、附加的弯矩、扭矩力应尽量避免。

水平调整:水平调整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单只传感器安装底座的安装平面要用水平仪调整水平,另一方面是指多个传感器的安装底座的安装面要尽量调整到一个水平面上,尤其是传感器数多于三个称重系统中,更应注意这一点,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各传感器所承受的负荷基本一致。让衡器计量更加精确,对传感器使用也更加安全。

称重传感器周围应尽量设置一些“挡板”,甚至用薄金属板把AEP称重传感器罩起来。这样可防止杂物玷污传感器及某些可动部分,而这种“玷污”往往会使可动部分运动不爽,而影响称重精度。

尽量采用有自动定位作用的结构配件,如球形轴承、关节轴承、定位紧固器等。他们可以防止某些横向力作用在传感器上。要说明的是:有些横向力并不是机械安装引起的,如热膨胀引起的横向力,风力引起的横向力,及某些容器类衡器上的搅拌器的振动引起的横向力即不是机械安装引起的。

称重传感器虽然有一定的过载能力,但在称重系统安装过程中,扔应防止传感器的超载。要注意的是即使是短时间的超载,也可能会造成传感器永久损坏。在安装过程中,若确有必要,可先用一个和传感器等高度的垫块代替传感器,到最后,再把传感器换上。在正常工作时,传感器一般均应设置过载保护的机械结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