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选择问题

楼主(2018-05-21):
电缆选型怎么选,为什么计算的电流设计的时候选择都会放大一个档次选择电缆,比如155KW三相380风机,计算电流大约为295A,那应该选择那一档,150?

网友A:
其实都是铜的,载流量是一样的,无非就是敷设方式,单芯或三芯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温度的问题,如果要是裸导线那就更不用说了

根据表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如果现场条件比较好(温度低、长度短),120电缆没问题的,如果电缆运行环境温度高,线路长就得适当考虑这些问题

最后说说问什么喜欢大一档选择,做事情总要留有余地,如果运行情况变化最起码我们留有余量,避免了一系列问题,毕竟运行的稳定性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都是铜的,载流量是一样的,无非就是敷设方式,单芯或...

谢谢。受教了

网友B:
选大一级的号,原来用过一台空压机电流在300A左右选120的发热很大特别是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