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学西门子PLC,S7-300,主要学习硬件方面,请教大神!

楼主(2018-05-21):
举个栗子:已知DI/DO,AI/AO个数,CPU为6ES7-315-2AG10-OAOB,实现各种电机组合控制,求大神讲解需要什么硬件及型号原理。

网友A:
先找卡件  然后确定是否需要安全栅

然后排点 柜子

最后就是组态。

网友B:
安装软件,组态时可以按到对应的硬件的点数,定货号。

网友C:
下载博途软件,在上面一组态,基本就清晰了

网友D:
像你这样子,搞个200 smart先练练手(软件小,容易搞到,免费的,不用破解),上手后,后面再上博图吧

网友E:
打西门子官方客服电话,他们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