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冲击试验箱维修小故障方法

楼主(2018-05-21):
温度冲击试验箱在使用期间出现故障时难以避免的,特别是一些只是用不维护的企业的试验箱出现故障的频率更高。不过当设备出现故障时大家最好不要着急,最好联系生产厂家了解温度冲击试验箱故障是的解决方法。如果知道如何判断设备故障原因的话,可以看一下和小编下文中说的故障条件是否相似,如果是的那么在了解原因和解决方法之后可以自行处理。

当温度冲击试验箱不升温或是温度失控的话,先检查控温仪是否损坏、控制仪或是加热器接头是否脱落、加热器损坏、温度传感器接触不良导致的。

如果在使用温度冲击试验箱时,试验箱一直不工作,那么要先检查电源是否有接通,如果是因为电源开关损坏或是电源线出现问题,那么一定要找电工按照说明书上的要求更换电源线。如果无法确定导致试验箱不工作的具体原因是什么,那么最好尽快联系试验箱生产厂家。

如果温度冲击试验箱一直不能够达到设定的温度,那么要先检查是否是因为箱门未关严、频繁开启或是开门时间过长导致的。如果是箱门温度不够低的话要先了解安装设备的位置是否合适,周围是否有高温发热源或是是否有阳光直射试验箱。但如果检查后发现是因为制冷剂泄露导致试验箱无法制冷或是不能够达到设定好的低温,那么一定要联系生产厂家。

温度冲击试验箱的维修工作必须是在设备断电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引发故障的因素比较严重的话,一定要找生产厂家报修,绝对不能擅自进行处理,不然可能因为错误操作方式让试验箱故障更加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