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选型四大要素

楼主(2018-05-21):
    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电子衡器等称重行业也飞速发展。而称重传感器在其中却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是设备必备的电子元器件。目前国内外用于大型衡器上的称重传感器大致有:柱式称重传感器、桥式称重传感器、双剪切梁吊环称重传感器、轴对称扭环型称重传感器、轮辐式称重传感器等。它是一种将质量信号转变为可测量的电信号输出的装置,它的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电子衡器的精度和稳定性。

    一、稳定性的选择

    传感器使用一段时间后,其性能保持不变的能力称为稳定性。影响传感器长期稳定性的因素除其本身结构外,主要是使用环境。因此,要使传感器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必须要有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在选择传感器之前,应对其使用环境进行调查,并根据具体的使用环境选择适合的传感器,或采取适当的措施,减小环境的影响。

    环境对称重传感器会造成如下影响:

    1,高温环境造成传感器的涂覆材料融化、焊点开化、弹性体内应力发生结构变化。

    2,露天粉尘、潮湿对传感器造成短路的影响。

    3,在腐蚀性较高的环境下,如潮湿、酸性对传感器造成弹性体受损或产生短路等影响。

    4,电磁场对传感器输出紊乱信号的影响。

    5,易燃、易爆环境必须选用特制的防爆传感器。

    传感器的稳定性有定量指标,在超过使用期后,在使用前应重新进行标定,以确定传感器的性能是否发生变化。在某些要求传感器能长期使用而又不能轻易更换或标定的场合,所选用的传感器稳定性要求更严格,要能经受住长时间的考验。

    二、灵敏度的选择

    通常,在传感器的线性范围内,希望灵敏度越高越好。因为只有灵敏度高时,与被测量对应的输出信号值才比较大,有利于信号处理。但灵敏度高时,与被测量无关的外界噪声也会被放大系统放大,影响测量精度。因此,要求传感器本身应具有较高的信噪比,尽量减少从外界引入的干扰信号。

    三、对传感器数量和量程的选择

    传感器数量的选择是根据电子衡器的用途、秤体需要支撑的点数(支撑点数应根据使秤体几何重心和实际重心重合的原则而确定)而定。

    传感器量程的选择可依据秤的最大称量值、选用传感器的个数、秤体的自重、可能产生的最大偏载及动载等因素综合评价来确定。根据经验,一般应使传感器工作在其30%~70%量程内,但有较大冲击力的衡器,在选用传感器时,一般要使传感器工作在其量程的20%~30%之内,才能保证传感器的使用安全和寿命。

    四、精度的选择

    精度是传感器的一个重要的性能指标,它是关系到整个测量系统测量精度的一个重要环节。传感器的精度越高,其价格越昂贵,因此,传感器的精度只要满足整个测量系统的精度要求就可以,不必选得过高。这样就可以在满足同一测量目的的诸多传感器中选择比较便宜和简单的传感器。如果测量目的是定性分析的,选用重复精度高的传感器即可,不宜选用绝对量值精度高的;如果是为了定量分析,必须获得精确的测量值,就选用精度等级能满足要求的传感器称重传感器。

    精度选择满足下列两个条件:

    1,满足仪表输入的要求。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必须大于或等于仪表要求的输入信号。

    2,满足整台电子秤精度的要求。一台电子秤主要是由秤体、传感器、仪表三部分组成,在对传感器精度选择的时候,应使传感器的精度略高于理论计算值。

网友A(2019-05-28):
值得学习非常不错

网友B(2025-10-31):
 传感器数量的选择是根据电子衡器的用途、秤体需要支撑的点数(游泳池工程支撑点数应根据使秤体几何重心和实际重心重合的原则而确定)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