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梯使用形图编辑功能不能

楼主(2018-05-21):
有台FANUC 0i-td系统机床,想修改梯形图,但是在“设定”画面“编辑是否有效“选项中,光标选中有效一项后,但是光标离开又变成了无效,这是什么原因呢,各位大侠给点建议啊,这个保护功能是如何设定的呢?

网友A:
这需要保存原先改的只存入RAM中关机后当然就没了,修改完成后需要保存存入ROM中,看看维修手册怎么操作。

网友B:
最好在电脑中编辑,在传到系统中,能避免编写时出现不必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