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ID恒温控制问题

楼主(2018-05-22):
  我做的pid例题中,我用2个灯泡代替了加热和制冷设备,占空比为10s。导入程序后,不知道为啥两灯泡一会灭一会亮。我又设置了占空比为1s,闪的更快了。我理解的PID恒温控制:不是应该温度低时加热的灯泡亮,温度高时制冷的灯泡亮吗?  求爱好plc的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控制元件M0只有两个状态。PID占空比输出时M0=1加热灯亮没有问题,M0=0时加热灯灭也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你用M0的 常闭控制冷却灯。

如果你改用 输入温度 > 设定温度 时输出冷却灯。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正解,你控制方向错了

网友C:
不错,收藏一下,有机会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D:
用温度控制是对的

楼主:
我用M0的 常开控制冷却灯可不可以?

楼主:
回复内容:我用M0的 常开控制冷却灯可不可以?

引用 网友A:
控制元件M0只有两个状态。PID占空比输出时M0=1加...

楼主:
回复内容:我用M0的 常开控制冷却灯就正确了?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你控制方向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M0的 常开控制冷却灯可不可以?

不可以

网友E:
楼主别介意,为了能早日下载到好东西,我要努力回帖

网友F:
PID用模拟量输出控制比较好

网友G:
是不是有积分效果导致的?尝试在向导内把积分写为0试试。

网友H:
学习学习,借鉴借鉴

网友I:
如果两种输出为什么不使用脉冲,用PID控制多么浪费啊

网友J:
用比较块好一点,你这程序是到一定的温度,两个灯泡会不停的交替闪灭

网友K(2018-07-07):
首先感谢同志们的热心答疑,楼主得到满意答案之后(或者别的途径获取解决问题办法后),建议跟帖分享一下。同时为了答疑者获得积分奖励,悬赏帖子不要忘记及时结贴。

网友L:
 用比较块好一点,你这程序是到一定的温度,两个灯泡会不停...

网友M(2018-10-14):
我觉得你应该在输出时加多一个比较条件,即冷却灯要在实际温度大于设定温度时打开,同样加热灯要在实际温度小于设定温度打开。而且最好在实际温度要低于多少或高于多少才打开,避免频繁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