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悬挂式点焊机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8-05-22):
    今天来总结下,悬挂式点焊机在操作中,常常遇到的焊接问题,遇到问题要冷静解决,下面小编根据以往的工作经验为大家讲解下一些常见问题的原因所在,希望能帮助大家解决实际操作问题。

1、工件与电极间打火飞溅烧损工件与电极。

原因:加压时间太短,工件表面有污物,电极压力太小,焊接电流太大。

2、工件间有飞溅。

原因:焊接电流太大,焊接时间太长,工件间有污物,电极压力太小。

3、焊接不牢固。

原因:焊接电流太小,焊接时间太短,次级回路有接触不良,特别是导电带,次级有分流短路。

4、焊点成穿孔。

原因:焊接电流太大,加压时间太短,电极压力太小,工件表面有污物。

5、焊点压痕太深。

原因:焊接时间太长,焊接电流太大,电极压力太大,电极未对准。

6、焊点有黑斑。

原因:焊接电流太大,加压时间太短,休止时间太短,电极压力太小。

7、控制器空气开关跳闸。

原因:三芯电缆有破损折断,B、X有短路。确认控制器是否正常,可松脱航空插头,短接插座1.2插孔,程序正常运行正常。否则不正常、

8、无焊接动作。

原因:设定开关为断开,设定开关断线或损坏,气压太低,航空插头松脱,十芯电缆有折断(1.2.3.4.9),启动

开关断线或损坏,工作气阀线圈坏,阀故障,气缸故障。

9、无辅助行程。

原因:航空插头松脱,十芯电缆有折断(4.5),辅助行程开关断线或损坏,辅助气阀线圈坏,阀故障,气缸故障。

10、无焊接电流,焊接指示灯不亮。

原因:焊机或控制器焊接/调整开关任一置于调整,开关断线或损坏,十芯电缆有折断(6.7)。

11、无焊接电流,焊接指示灯亮。

原因:三芯电缆B.X折断,控制器输入A.B输出B.X松脱,变压器初级接线柱B.X松脱。

12、焊机有漏电感,检查焊机有感应电。

原因:三芯电缆接地线折断,控制器接地线折断,接地悬空,焊机控制器接地螺栓松脱。

13、机器内有打火现象。

原因:次级回路有接触不良,次级有短路。

14、不能单点/连点设置。

原因:单点/连点开关断线或损坏。

15、机器发热异常。

原因:冷却水开、关阀门任一处于截止状态,冷却水通路有堵塞、短路,流量过小,水压太低,焊钳内冷却水管变形堵死,焊机使用率过高。

16、焊臂发热异常,电极耗损快。

原因:焊臂进、回水路短路,进水未到达焊臂及电极,铜头内通水管松脱或折断,焊臂末端通水套松脱,焊臂其他位置通水套松脱,C型动焊臂通水管松脱或折断。

17、控制器电源指示灯不亮。

原因:控制器电源变压器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