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过累积流量计算昨日累积

楼主(2018-05-23):
s7-200通过累积流量计算昨日累积

楼主:
求高手回答下

楼主:
这样做对吗??

网友A:
求大神留下回答,正好也学习一下

楼主:
没人回答吗?

网友B:
累积流量计是能测出一定时间内流经管路内流体的体积或质量累积值的的仪器。由于流量计是在单位时间内测定流经管路断面流体的量,所以将此流量用时间进行积分就可以得到流体的累积体积和质量。

楼主:
昨日累积就是今天零点的总累计减去昨天零点总累计的值

网友C:
可以做一个自动复位的  到0:0:05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做一个自动复位的  到0:0:05复位

自动复位?

网友D:
计算出累积流量,再分别储存

网友D:
这两个零点是一样的零点,日期不同而已,为什么不用日期作比较

网友E(2018-07-07):
首先感谢同志们的热心答疑,楼主得到满意答案之后(或者别的途径获取解决问题办法后),建议跟帖分享一下。同时为了答疑者获得积分奖励,悬赏帖子不要忘记及时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