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中遇到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8-05-23):
为什么TIM000开关断开

反而比 计时器TIM000断开

慢一个周期

网友A:
TIM定时时间到 定时开关断开,没毛病啊。

网友B:
程序不管你的编程顺序,只会按照动作周期刷新

网友C:
看不出哪儿不对!看看时序图最清楚了

网友D:
程序是自上而下循环扫描

网友E:
因为程序是自上而下循环扫描的。

TIM000计时时间到,位置1,在这个扫描周期内,10000继电器才刚断开;只有等下个扫描周期到来时,TIM000才会复位为0,这个50ms也就是此程序执行的扫描周期。

网友F:
因为PLC是按照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扫描工作的

网友G:
没毛病啊,没看出问题啊

网友C(2018-07-07):
首先感谢同志们的热心答疑,楼主得到满意答案之后(或者别的途径获取解决问题办法后),建议跟帖分享一下。同时为了答疑者获得积分奖励,悬赏帖子不要忘记及时结贴。

网友H(2018-10-14):
程序是自上而下循环扫描只会按照动作周期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