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学习PLC该看哪些书

楼主(2018-05-23):
新人学习PLC该看哪些书

各位前辈好,本人周边小型工厂比较多,有机床改造升级和电气维修的需求。想学习PLC编程,该看哪本书,或者该以什么顺序看哪几本书。

下面说一些自身基础情况,我之前是搞计算机维修维护的,有C语言编程基础,数电模电、计算机原理上学时也学过(忘得差不多了),但是对机床电气这方面完全是0基础,之前从来没碰过,所以请各位前辈,能根据您自身的学习过程,指导一二,让我少走些摸索的弯路,在这里先谢过了!小小打赏,还请笑纳

网友A:
你看学习PLC编程有想学哪种设备的,如三菱的、西门子的,设备不同,学习起来也会稍微不一样。

以三菱来说,如要学习,因为没有机床电路的基础,建议和电气线路方面的学习一起进行。比如《电气控制与PLC应用(三菱FX系列)》,华满香、陈庆主编的,可以看下,学习时配合软件GXWORKS,没有设备就仿真演示。最好找到相关书籍时能有相关视频,可以跟书入门。

若是西门子学习,因为西门子倾向与结构化编程,学习这个时要先入门,可以从S7-200入门,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多。上西门子官网,会有详细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学习PLC编程有想学哪种设备的,如三菱的、西门子的...

感谢耐心的解答

网友B:
电气控制与PLC应用(三菱FX系列)》

网友C:
建议学习西门子S7-300博途软件的以及三菱或者欧姆龙,基本上熟悉这两种,其他品牌的编程方式都差不多与这两种相似

网友D:
电气控制与PLC应用(三菱FX系列)》

电工基础

网友E:
可以先学西门子和三菱

网友F:
学习台达的吧,简单实用

网友G:
之前是搞计算机维修维护的,有C语言编程基础

这样子可以学西门子的。

网友H:
三菱和西门子算是两大系列,基本涵盖主流plc。一般一本系统的高职教材就可以覆盖常用的需求,另外结合网上的视频教程,基本就问题不大了。但是,前提你要有基本的电工基础,对常见低压元器件的功能要掌握。

网友I:
西门子的话推荐你看廖常初的书

网友J:
建议学习西门子S7-300博途软件

网友K(2018-10-14):
建议学习西门子S7-1200,现在用得比较普遍,可以仿真器仿真

网友L(2019-04-04):
引用 网友A:
你看学习PLC编程有想学哪种设备的,如三菱的、西门子的,设备不同,学习起来也会稍微不一样。以三菱来说,如要学习,因为没有机床电路的基础,建议和电气线路方面的学习一起进行。比如《电气控制与PLC应用(三菱FX系列)》,华满香、陈庆主编的,可以看下,学习时配合软件GXWORKS,没有设备就仿真演示。最好找到相关书籍时能有相关视频,可以跟书入门。 若是西门子学习,因为西门子倾向与结构化编程,学习这个时要先入门,可以从S7-200入门,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多。上西门子官网,会有详细的视频。

谢谢指点 刚入行 想先了解下plc  感谢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