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DMZ系列中频逆变式点凸焊机结构与安装

楼主(2018-05-23):
结构概述

DMZ系列中频逆变式点凸焊机主要由机身、中频逆变器、中频焊接变压器、压力传动装置、气路、水路系统、上下电极、控制箱及启动开关等部分组成。

1. 机身:机身加强结构合理,使得机身既轻巧又具有足够的刚性。机身上悬臂安装加压传动装置及上电极部分,上悬臂上面安装有电磁阀。下悬臂安装下电极,下伸臂高度可调,并使用支撑杆支撑,机身左侧下部有进出水分配器,机身内装有中频焊接变压器。机身底部的支承上有地脚安装孔,以便安装时固定机体用。

2. 中频逆变器:中频逆变器是本机的主要电力推动部件。它将三相50/60Hz的380V交流电输入转变为一个高电位的直流电源,直流电源连有电容以作滤波,之后中频逆变器根据控制输入的设置及反馈电流而输出一个适量的1KHz PWM方波。再经过中频焊接变压器输出低压进行焊接。

3. 中频焊接变压器:有多种规格之中频焊接变压器可供选择,在二次回路采用感测器进行电流测量。变压器初级安装有温度感应开关,次级安装有整流组,所有线圈和整流元件均有水冷。工作频率为1000Hz,极大地减少了铁芯材料的重量。

4. 电极加压装置(方轴加压机构):电极加压装置主要由气缸、气缸座、电极推动主轴、电极连接座等组成,电极推动主轴采用经过热处理的瑞典产硬铬轴,耐磨损。

5. 气路系统:焊机电极的运动和对焊件的加压由气路系统来实现。LMD系列中频逆变式点凸焊机选用优质气动元件,包括带有气压表的减压阀、滤水器、电磁阀及限流阀等,气路安装限流阀使电极下压速度可调,减小了下压时造成的震动。

6. 上下电极部分:电极部分由电极连接座、电极座、电极臂、电极杆及电极头等组成,电极杆及电极座内可通冷却水,其后端分别由软铜带、导电铜板与焊接变压器次级线圈的集电块相连。

7. 冷却水系统:冷却水通过部分包括中频焊接变压器次级、逆变器、上下电极座、上下电极握杆及上下电极头。冷却水通过Y型水过滤器后,经分流器对次级回路进行冷却。

8. 逆变控制箱:使用本公司之XZ-SMF系列焊接控制器,该焊接控制器与普通交流电阻焊机具有相同的操作介面:包括参数、程序及数值显示等。该控制箱采用微机控制,16组程序,具有功率因数自动较正、变压器过热保护、电压波动补偿等优点,且带有工作常用参数设定,方便操作者使用。并可作焊接电流的显示和监测,以作为品质管制之用。控制箱中安装有逆变器模组,取代可控硅进行能量转换且不会导致三相不平衡。

五、焊机的安装

1. 焊机需放置在坚固平稳的地面上,用地脚螺栓将其固定;

2. 焊机由交流380V的电源网路供电,将三根白色电源进线按从左至右R.S.T 的相序接至供电网络的配电开关,开关规格依上表1选取。

3. 将两条截面不小于10mm2 的导线一条一端接在机身上,另一条一端接在控制箱上,此两条导线的另一端必须可靠地接地;

4. 将启动开关(脚踏开关或按钮)插头插入焊机机身右侧控制箱前下部的脚踏开关插内;

5. 将进水管及出水管连至机身左侧下部水冷分流器的冷却水出入口,水管接口处必须拧紧,以免漏水,进、出水管不可调转;

6. 在接气喉前先要清洁气路,以免金属碎末或其它杂质留在气路中,用气喉将空气压缩机的出气口和焊机机身右侧的进气口相连;

7. 至此,安装完成。

六、焊机的调试与使用

r注意:焊机接线正确无误,在接通水路和气路后方可接通电源。

1.  焊接压力调节:

    焊接压力的调节是通过调节安装于焊机上悬臂的减压阀来实现,并由气压表指示其气压,焊接压力须视焊件的材料与厚度作相应调节,以免因压力不够造成飞溅或因压力过大造成焊接不良;(焊接压力一般为2~5 kgf/cm2

3.  电极速度调节:

    1)电极下行速度通过调整气缸底部左侧之限流阀来控制.顺时针调节限流阀之调节钮时,速度减小,反之则增大;

4.  焊机按程序动作:

  - 根据焊件的材料及厚度,选择适当的规范,分别调节程序1~8十七个功能项之参数值;

  - 将功能选择旋钮置于测试位置,踏动脚踏开关至一半,上电极下行第一级行程,将脚踏开关踏至底,焊机按程序动作,但没有焊接电流通过;

  - 程序1~8各动作几次;

r注意:工件的焊接质量与焊接电流、焊接时间、电极压力等焊接工艺规范有着直接关系,因此在焊接时应根据具体情况作相应调整,焊接电流与电极压力的调节应同步进行。

5.  焊机正常焊接:

  - 动作完全正常之后,将功能选择旋钮置于“焊接”位置,就可进行焊接;

  - 可遵照试焊的方法进行操作;

  - 需进行循环焊接时,将休止时间设置成大于1之数值(休止时间的数值根据实际情况设定),持续踏住脚踏开关,则焊接可进行多次,直至松开脚踏开关(这种循环可配合自动送料机或机械);

 电极的修整:

   电极头必须保持光洁,使用一定时期后电极出现磨损或表面损伤,可用铜丝刷、优质细锉刀或砂纸修平,具体方法如下:

   将细纹平锉放在上下电级之间,将功能选择旋钮置于“气阀”位置,踏下脚踏开关至底,使电极夹住锉刀,在水平方向来回转动锉刀,待两电极间接触面修平整后,松开脚踏,上电极复位;

   用细砂纸磨平电极接触面,从而使电极与工件保持良好的接触。

   当电极损耗严重时,必须使用机床工具等修整。

8. 使用后:

  每天使用完后,需依次进行以下操作,保证焊机长期安全运行。

  关掉MCCB开关或配电开关 。(应可见控制盒上之红灯熄灭)

  按动滤水器下的白色按钮,排出贮存在里面的水。

  关掉气源,拔掉气喉,如果油雾器中的润滑油太少,低于最低刻度,应向油雾器中添加润滑油。(必须使用适於气缸使用之润滑油,油雾器按客户需要安装)

  关掉冷却水水源

了解更多请登陆:http://www.lnweik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