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流量传感器、浓度传感器的选型问题

楼主(2018-05-23):
如题,压力传感器、流量传感器、浓度传感器、液位传感器选型时应该有考虑的问题点都有哪些?另外给推荐几个靠谱的厂家。谢谢!路过的大神来帮忙啦~

网友A:
一个一个来说:

  1. 压力传感器,需要考虑压力量程、温度、变送器的格式是模拟量电压还是电流,还有正压、负压、绝压应用场合。

  2. 流量传感器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流量计,如果是,那可就多了,介质是啥,介质温度,压力,口径、材质。是水、油、蒸汽、所用的流量计都不同。

  3. 液位传感器大致分连续液位、点控液位,连续液位常用的雷达、超声波、射频导纳、磁翻板等,点控液位常用的像浮球、音叉最多。需要考虑的因素也是介质温度、是否腐蚀、是否常压。等因素。

  4. 浓度传感器不怎用不敢妄自评论。

  5. 厂家太多了,合资品牌就不说了,上海凡宜仪表,上海思派质量只能说还行,最好用进口的,虽贵但是绝对用着放心。

网友B:
压力计、液位计、密度计浓度计,,,有难题来找哥,,,流量计哥哥不造

色日本德败国,他们造不了的量程,哥都有造,比如绝压100Pa量程

看看哥造的液位计吧

帅克液位计_分类简述 (14大类).gif

网友B:
哥造的手持式压力调校仪,,,调校灵敏度全世界最高,,,测压精度0.01%

帅克_(-0.085~0.7)MPa超灵敏超稳校验泵_1.gif

网友B:
哥造的密度浓度联测仪,世界领先,欢迎洋人仿冒

网友B:
哥造的便宜东东,用7年8年也不坏,性价比无以伦比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个一个来说:压力传感器,需要考虑压力量程、温度、变送器的格式是模拟量电压还是电流,还有正压、负压、绝压应用场合。流量传感器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流量计,如果是,那可就多了,介质是啥,介质温度,压力,口径、材质。是水、油、蒸汽、所用的流量计都不同。液位传感器大致分连续液位、点控液位,连续液位常用的雷达、超声波、射频导纳、磁翻板等,点控液位常用的像浮球、音叉最多。需要考虑的因素也是介质温度、是否腐蚀、是否常压。等因素。浓度传感器不怎用不敢妄自评论。厂家太多了,合资品牌就不说了,上海凡宜仪表,上海思派质量只能说还行,最好用进口的,虽贵但是绝对用着放心。

看来是老司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网友A 一个一个来说:压...

-------------------------老司机

网友E:
看看涨涨知识

网友F:
学习了,好多不错的经验

网友G:
谢谢,学习到了,谢谢大神,谢谢楼主

网友H:
压力传感器:流体性质,特别是压力波动,颗粒物性质,压力波动范围精度等。流量需要考虑粘度,压力损失,压力,流量,精度,流体材质等。液位:粘度和稠度,压力,安装方式,化学性质变化等。通用参数你应该都知道,需要注意流体的物理和化学性质。我们之前用的国外品牌,sick,captron,图尔克,ifm等。

楼主:
谁知道这个浓度计是哪个品牌啊?

网友I:
比较通俗的讲,需要注意的就是介质、材质、量程、输出信号,还包括管径等问题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谁知道这个浓度计是哪个品牌啊?

敢不敢照清楚了?!

网友K(2018-07-07):
首先感谢同志们的热心答疑,楼主得到满意答案之后(或者别的途径获取解决问题办法后),建议跟帖分享一下。同时为了答疑者获得积分奖励,悬赏帖子不要忘记及时结贴。

网友L(2018-08-17):
其实选型这种专业的事情直接交给厂家销售人员,他们经常干这个,对这个可以说是最专业的,你只需要把现场实际情况告诉他们,他们会根据你的具体要求帮你报价,我觉得重庆川仪的仪表还不错,一直使用他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