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艾默生EV1000变频器驱动板6路驱动被封锁

楼主(2018-05-23):
有谁修过艾默生EV1000-3.7G/5.5G机型驱动板6路驱动被封锁,DRIVE检测点高电平,上电启动后无输出电压,无6路驱动电压,驱动板上的Q2三极管经测量也是好的。

网友A:
这是什么功能,调参数输出电压应该吧!不行恢复出厂设置呢

网友B:
看一下是不是母线电压高。或者电流传感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