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CP243-1连不上CPU

楼主(2018-05-23):
为什么我的电脑不能通过以太网连接到PLC,软件设置的PG/PC接口是设置的本地网卡,但读取不到PLC,link和RUN灯是正常的,但就是ping不通网络?微信图片_20180523175331.jpg

楼主:
来个好心人帮帮忙呀

网友A:
在软件向导里设置了吗?

网友B:
看看你的网关和PLC是一个段吗,另外最好把无线网卡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软件向导里设置了吗?

设置了,地址为192.168.0.1,但就是ping不通?而且网线接口处没有灯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的网关和PLC是一个段吗,另外最好把无线网卡关掉。

是同一个网段,243的是192.168.0.1 255.255.255.0电脑是192.168.0.2 255.255.255.0

网友C:
重启下试试   是不是接触不良  换根网线试试 多试试几次 应该就好了  之前我的也搜不到PLC   其它也都正常  最后估计试了10次左右  莫名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启下试试   是不是接触不良  换根网线试试 多试试几次 应该就好了  之前我的也搜不到PLC   其它也都正常  最后估计试了10次左右  莫名的就好了

正常情况下水晶头部分是不是会闪烁呀?!

网友D:
核对设定参数和IP地址,别重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核对设定参数和IP地址,别重复了

老铁,核对过了,没有哟!

网友E:
需要通过以太网向导设置下CP243-1里边的参数

网友F:
网管设定是否有问题

网友G:
需要先用PPI电缆定义,IP地址下进去。以后才能直接用网口连接PLC

网友H(2018-07-07):
首先感谢同志们的热心答疑,楼主得到满意答案之后(或者别的途径获取解决问题办法后),建议跟帖分享一下。同时为了答疑者获得积分奖励,悬赏帖子不要忘记及时结贴。

网友I:
西门子的CP243-1使用起来十分麻烦,还要在PLC中编写以太网向导,还需要填写一些令人费解的参数(可能是德国人的思维,无法理解)。建议你使用大连德嘉的EHT-ibus,不需要在PLC中编程,只要用IE浏览器设置IP地址既可以使用。而且还可以直接连接wincc,不需要使用PC access。稳定性极高!价格还便宜

网友J:
  哪位朋友手上有闲置不用的PLC模块、触摸屏的,请联系我!高价收!158-0616-2680

网友K:
看看,不知道是不是我需要的,谢谢分享,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