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流量计大家都怎么选用的

楼主(2018-05-23):
蒸汽流量测量常用流量计有差压式流量计、涡街流量计、旋翼式蒸汽流量计、V锥流量计、弯管流量计和笛形均速管流量计,这些蒸汽流量仪表工作原理和使用要求各自不相同,为您分享这些蒸汽流量计相关知识。
差压式流量计常用计算公式及计算实例 yunrun.com.cn/tech/1998.html
1、差压式流量计
在蒸汽流量的测量中,差压式流量计仍居首位,其由于有权威标准为依据,并具有检测件易于复制;结构简单、牢固,性能可靠,使用期长;可使用的温度压力范围广;价格低,不用实流校准等优点。差压式流量计整套仪表由不同的厂家的标准节流装置、差压变送器和流量积算仪组合,故使用灵活方便。差压式流量计尤其适合测量高温、高压的饱和蒸汽蒸汽和过热蒸汽。但也有不足之处,如:安装较复杂,易泄漏,维修拆卸的劳动强度大;量程比仅为3:1,压力损失大;使用中由于测量条件的变化,使工艺参数偏离了设计值,都会产生较大的测量误差。涡街流量计

2、涡街流量计
涡街流量计具有结构简单,不用导压管;测量范围大,量程比可达10:1;压力损失小等优点,在饱和蒸汽流量测量中占的比重在增加。其安装难易程度与孔板相似,对直管段有一定的要求。但也有不足之处,如:定期检定一般用户做不了,需要拆下送检;其稳定性受流速的影响,应力式涡街流量计对振动较敏感,易受管道或设备振动的影响而出现测量误差,其还受温度的限制,通常不能超过300℃(涡街流量计适合饱和蒸汽流量测量,不能用于过热蒸汽流量测量)。还满足不了测量多相流,如湿度较大的饱和蒸汽。

3、旋翼式蒸汽流量计
旋翼式蒸汽流量计在中小企业饱和蒸汽测量中有广泛的应用,它是一种纯机械原理的测量仪表。具有结构简单、牢固、维护量小;调整量程只需更换内孔板,并有人工调整的压力补偿功能,不用电源等优点。但也有不足之处,如:直管段有一定的要求:管径的适应范围有限,只能水平位置安装;精度不高,只能就地人工抄表不便于计量管理。

4、线性孔板差压式流量计
线性孔板差压式流量计在企业中已有应用。它又称为弹性加载可变面积可变压头孔板,其流量与差压成线性关系。其量程比可达100:1,很适合流量变化大的测量场合;测量准确度高,对直管段要求较低抗振动性能好等。但也有不足之处,如:需要对每台仪表用水进行标定流体温度的变化,会导致流体密度的变化,也会导致管道内径、孔板直径及活塞几何尺寸的变化,而产生测量误差。由于有可动部件,维修较复杂,孔板与活塞之间的缝隙很小,在仪表上游要安装过滤器,来避免管道中的杂质卡死活塞。

5、V锥流量计
V锥流量计测量原理与差压式流量计相同,也是一种节流式差压流量计。它采用边壁逐步收缩节流方式,即“变流体在管道中心收缩为边壁收缩”。其对安装直管段要求极低,几乎不要求直管段;量程比可达10:1;压力损失只有孔板的1/3。不怕振动,耐高温高压,可以进行饱和蒸汽和过热蒸汽测量,节流件几何尺寸可保持长期不变,能长期稳定工作而无须标定等。测量蒸汽流量时,变送器与流量计之间接专用三阀组,就不需再用导压管。但也有不足之处,如仍然存在压力损失问题,对高温过热蒸汽测量时,仍需要安装冷凝器,或者把导管引长来保护仪表,测量蒸汽流量时,仍然需要进行温度、压力的补偿。

6、弯管流量计
弯管流量计就是一个具有固定几何尺寸、固定形状的弯头。其结构简单,没有任何附加件和节流件,因此基本没有压力损失。量程比可达10:1,精度高,测量装置免维护,寿命长,耐高温、耐高压、耐振动等。但也有不足之处,如由于测量产生的差压较低,一般在3000Pa左右,所以对差压变送器的选择要求较高,测量蒸汽流量时,仍然需要进行温度、压力的补偿。

7、笛形均速管流量计
笛形均速管流量计是基于皮托管测速原理,它输出为差压信号,与测量差压的微差压变送器配套使用,可测量蒸汽、液体、气体的流量,其结构简单、压力损失较小、对上下游直管段的长度要求较短,安装方便,量程比可达10:1,耐高温高压,不受磨损影响、无泄漏等。但也有不足之处,如现场安装条件要求高,其产生的差压较小,有的只有20-30Pa,必须配用高精度的微差压变送器,由于结构的原因各取压口的流速不同,各取压孔之间存在一定的压差,取压孔之间就有介质的流动,有介质就有可能产生堵塞而产生测量误差,被测流体在圆管中流动,因流体分离点不同,导致圆管在迎流流体时引起的压力分布不同,而造成流量系数不稳定,而造成流量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