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200Smart和MCGS通讯

楼主(2018-05-24):
现在有2个200 Smart  PLC,需要和一个MCGS屏通讯,屏的地址是192.168.1.2。一个Smart是192.168.1.11。另一个Smart是192.168.1.12。我用交换机连起来,地址什么的都设置对的,我的目的是看2个PLC能不能和屏通讯,设备管理器里也添加了2个PLC的,这些都没问题,关键是,3个在一起通讯不起来,屏上显示两个都是“1”,这个“1”就是通讯状态,相当于就是帮助里面的0代表通讯正常,后面有12345等等都不正常,如果我单独一个屏连一个PLC,就能正常通讯,连到交换机就只能一个通讯正常了,不知道什么地方有错,网上查的资料大多数都是2个屏连一个PLC,难道就没有和我一样的情况吗,

网友A:
楼主,我现在也刚好在用smart200 与MCGS通讯,第一次整这个通讯,楼主能分享一下通讯建立这方面的经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现在也刚好在用smart200 与MCGS通讯...

我试的还没结果,通讯一会好,一会不好,到现在还没解决,才来这里问的

网友A:
我今天用的时候,碰到了PLC的step7软件连接PLC,屏就和PLC不能进行数据交换;如果PLC和屏连接上了,step7软件就不能连接PLC,

网友B(2018-10-05):
更新smart 200 驱动  从官方获取最新版

网友C:
首先tcp占用smart的通讯口,也就是说连接到屏之后,无法通过交换机再监控smart,同时只能一主一从,再者就是通过tcp通讯,再刚上电时会有延迟,所以不建议使用tcp通讯,可以使用串口通讯,再者就是可以先将plc间的通讯建立起来,使用其中的一个与屏通讯即可

网友D(2019-01-06):
引用 网友C:
首先tcp占用smart的通讯口,也就是说连接到屏之后...

感谢楼主的慷慨分享,学习了,谢谢!

网友E(2019-09-17):
可以先将plc间的通讯建立起来,使用其中的一个与屏通讯即可

网友F(2020-03-25):
学习一下,但积分不够

网友G:
不错不错的位置,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