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事件报警38209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5-24):
abb事件报警 38209 这要怎么解决,还有分解器又是什么?

网友A(2019-02-21):
近几天我也遇到类似故障提示,显示接点为rob1_3,说明是3轴的编码器信号有问题,查来查去,原因居然是机器人本体内3轴那根编码器信号电缆有一芯线是断的(3轴电机外插头与机器人底座电路板上的插头之间的那根电缆其中一芯测不通),用一根临时线接通后,开机正常,原来的38209故障信息也没了。查出此原因后及时联系了ABB售后和经销商进行相关售后。希望对大家有帮助。image.png

网友B(2022-09-21):
你好,那个如果说是好几个轴都报错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