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宏代码中加延时指令

楼主(2018-05-24):
如何在宏代码中加延时指令,我用sleep,要定义#include "windows.h" ,但是会报错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2023-01-12):
加不了的步科不支持

网友B(2023-02-15):
知识不断更新,必须努力学习

网友C:
在威纶的宏代码中,可以使用Delay命令来实现延时操作。该命令的语法格式如下:

Delay(延时时间);

其中,延时时间的单位为毫秒。例如,下面的代码实现了延时1秒钟的操作:

Delay(1000);

需要注意的是,在宏代码中使用延时命令会阻塞整个程序的执行,因此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谨慎使用。如果需要同时进行其他操作,可以考虑使用多线程等方式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