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型光电传感器与PLC接线

楼主(2018-05-24):
这是传感器的说明书,有人可以告诉我和PLC怎么接线吗?

网友A:
照着说明书上接就可以了,棕色接24+  蓝色接0V  黑色和白色是信号线  看需要接PLC的输入点

楼主:
回复内容:黑色和白色线接在PLC的同一个输入点吗?说明书中的负载是什么?谢谢!

引用 网友A:
照着说明书上接就可以了,棕色接24+  蓝色接0V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黑色和白色线接在PLC的同一个输入点吗?说明...

任选一个啊   分别是常开和常闭

网友B:
只要区分常开和常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