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熔断器式隔离开关的科普知识

楼主(2018-05-24):
低压熔断器式隔离开关由于具有造价低廉、运行稳定、维修方便的优点广泛地用于台架式变压器低压侧出线。现有的低压熔断器式隔离开关,一般包括安装底座,安装在安装底座上的静触头和动触头,以及熔断片,在所述动触头上铰接有刀片,刀片的另一端在开关闭合时与静触头相接;静触头和动触头分别安装在绝缘柱上。在电力系统中,低压熔断式隔离刀闸控制着电流的通断,具有重要的作用。当熔断片发生熔断时,需要电力人员及时将动触头拆卸下来更换熔断片,再安装上去。由于拆卸和安装一般是采用拉杆操作,因此,拆装结构不仅要求与动触头座及静触头的结合要紧密,而且要求拆装结构要方便拉杆操作。而现有的隔离开关,其拆装结构并不能很好达到上述要求。另外,现有运行中的低压熔断式隔离开关由于在开关闭合时,常常因为合闸的不够紧密,而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并具有使用寿命短、维护成本高的问题。

熔断器式隔离开关的主要特点

   熔断器式隔离开关是将传统的熔断器、隔离器和开关结合为一体的熔断器组合电器,不仅可带负荷操作,而且限流特性明显,选择特性好,可以实现线路的最佳保护,可广泛应用于低压配电系统。

熔断器式隔离开关进行线路保护的优点

  使用熔断器式隔离开关进行线路保护不仅具有熔断器的特点,还有以下优点:

  a.熔断器的时间一电流特性由熔体的性能决定,熔断器的时间一电流特性曲线更接近被保护回路的热承受能力特性曲线,具有较好的过电流保护效果。

  b.熔断器式隔离开关可进行额定负荷下的开合操作。

  c.虽然熔断器的熔体只具有一次开断功能,但采用熔断器式隔离开关可更换规格相同的熔体,再次投入运行非常简便。

  d.熔断器式隔离开关在低压配电网络中可实现远距离监测功能。

配电线路特点和对保护电器的要求

  配电系统通常有树干式和放射式两类,还有两者的混合系统。一般树干式系统的干线较长,对保护电器要求较高,往往需要带选择性的保护电器。配电线路可分为主干线、分干线和末端线路三种。主干线是从变电所低压配电屏引出的馈电线路,当为树干式配电,干线容量很大时,通常使用母干线。末端线路是直接连接用电设备,短路或接地故障时,要求瞬时切断电路,无选择性要求。

熔断器式隔离开关的选用

  低压配电线路的过负荷和短路是各类电气设备运行过程中最常出现的故障,因此过负荷保护和短路保护就是低压配电线路保护装置的两大任务。在对熔断器和断路器的设计选型时,应根据外界环境影响条件来加以区分,而人的行为能力是最主要的一个影响条件, 对于小功率的终端支路如住宅楼内每套住宅设置的电源总断路器和照明、插座的支线断路器作为短路保护和过负荷保护是应该的,没有异议。但在配电系统设计中对BA4和BAS类人员管理维护的工厂、企业和一些大型民用建筑、办公大楼、商场、超市、高层建筑的泵房、空调机房等,都采用断路器而不选用或很少选用熔断器作为电气保护装置的做法就值得讨论和商榷。为了使低压配电系统的设计更为安全、经济、合理,现将熔断器和断路器的工作原理及使用范围作一较全面的对比,以供设计人员参考,合理选用熔断器和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