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one对PLC在线模拟输入失效问题

楼主(2018-05-24):
这个程序,在模拟中进行在线模拟时,程序监视操作都正常,各输入都可以正常置on,可是与PLC进行连接,进行在线模拟后,I0.06等其它输入都无法置on,操作变得不正常了,这是为什么啊,求指导

楼主:
求大神解惑啊!!!

网友A:
对于实际PLC,你需要启用强制功能!

网友B:
  1. 把监视模式改掉;

  2. 欧姆龙不提示PLC内部程序与现在在线程序是否一致提示,所以先确认你是否把这在线的程序已经导入PLC,PLC内程序和你现在在线的程序不一致的话就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监视模式改掉;欧姆龙不提示PLC内部程序与现在在线程序是否一致提示,所以先确认你是否把这在线的程序已经导入PLC,PLC内程序和你现在在线的程序不一致的话就乱了

plc程序都是在作仿真前从新传上去的,应该不是这个问题,不是乱了,主要是在各输入元件置位没有反应,也没有相应输出

网友A:
前面我已经说过了,对于实际PLC的输入点,你需要使用强制的方式进行控制,也可以接驳外部信号的方式进行控制。

网友C:
2楼5楼正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把监视模式改掉;欧姆龙不提示PLC内部程序与现在在线程...

网友E:
  1. 把监视模式改掉;

  2. 欧姆龙不提示PLC内部程序与现在在线程序是否一致提示,所以先确认你是否把这在线的程序已经导入PLC,PLC内程序和你现在在线的程序不一致的话就乱

网友F:
感谢楼主慷慨分享资料和经验!

网友G(2018-07-07):
首先感谢同志们的热心答疑,楼主得到满意答案之后(或者别的途径获取解决问题办法后),建议跟帖分享一下。同时为了答疑者获得积分奖励,悬赏帖子不要忘记及时结贴。

网友H:
你用的是监视模式

改好模式然后再强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