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五个板块安装注意事项

楼主(2018-05-24):
    在目前的社会中,测绘无人机等等的使用逐渐走进大众的视野。在生活中可用于航拍视频照片,在农业也可以用于监测。慢慢的跟生活的紧密相连在一起,无人机作为一款高科技,其装配事项也是比较繁琐,下面就具体讲解五个板块在安装中的注意事项。

    一、主控安装注意要点

    目前主流飞控主要有两只设计路线,一是主控和IMU(惯性测量单元)一体化,比如零度飞控,二是主控和IMU分开设计,比如一飞飞控,WOOKONG-M飞控。

    、主控和IMU(惯性测量单元)一体化的飞控,安装时飞控上的箭头要指向无人机机头的方向

    、主控器和IMU分开设计的飞控,安装时一般只要求IMU上的箭头要指向无人机机头的方向

    、IMU对震动很敏感。安装时尽量将IMU安装在机体震动较小的地方,必要时添加减震装置。

    无人机厂家总结起来就是:安装方向要正确,安装位置振动小。

    二、电机安装注意要点

    保证电机座与机臂连接牢固。飞行中电机座松动,造成电机偏转也是炸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使用螺丝固定电机时,一定要使用螺丝胶或其他螺丝防松装置

    电机安装好后要校正水平,电机不平会使多轴无人机的稳定性大大降低

    整机安装完成后,要测试电机转向是否正确。如发现电机转向不对,将电机与电调三根连线中的任意两条对调即可。这也是新手常出现的问题,电机转向不对,多轴无人机一启动就会翻掉,根本无法起飞。

    三、螺旋桨安装注意要点

    安装螺旋桨前一定要分清正桨和反桨。螺旋桨如果装反,起飞时由于受力不平衡,无人机必然会倾覆

    固定螺旋桨的螺丝一定要加螺丝胶。飞行中由于电机的高频振动很容易引起螺丝松动造成射桨,射桨不仅肯定会造成炸机,也可能会对飞手和其他人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

    四、连线注意要点

    连线包括电调线,信号线,电源线,连接线等。这些线是无人机上最便宜的部件,却关乎无人机的命运,小小一根线的松动就有可能酿成炸机的悲剧

    线的焊接处一定要保证无虚焊

    信号线连接好后尽量涂上硅橡胶,防止飞行中机体震动造成信号线松动。

    安装完毕一定要检查信号线连接是否正确,特别是电调信号线连接错误经常会引起地面炸机。

    五、GPS安装注意要点

    安装方向要正确,GPS上的箭头应指向无人机机头方向

    尽量远离磁干扰严重的地方,一般通过架高GPS来解决。

    六、植保机药泵安装注意要点

    目前植保机药泵多为有刷电机,振动较大,安装药泵时尽量让药泵与机体软连接或加装减震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