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妙的555温控PWM风扇

楼主(2018-05-24):
如果是要求风扇转速与环境温度成一定函数关系,那么这个电路要简单得多。

热敏电阻直接作为RC调相的电阻。
此电路,热敏电阻大到一定数值后,C上分到的电压小于双向触发二极管Diac触发电压,触发停止,风扇停止。

此电路省掉了低压直流辅助电源,这是很大的优势。

网友A:
这个电路就是环境温度越高风扇转速越快,当环境温度低到一定的温度电机停止,这个电路能做到无级调速,简单而实用。不过最好Rt热敏电阻再串接一个可调电位器可调节低温停止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