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该可编程控制器蓝屏问题

楼主(2018-05-24):
该控制面板拆卸后可观察到一个面板和一个类似国产不知名PLC相连接,主要控制一个卷帘门  并含有变频器,以及吹风系统 主要用于食品加工入门处消毒的,  故障问题是每隔一段时间该控制面板就会蓝屏 已出现第二次,距上一次出现蓝屏厂房解决问题已过3个月 因与厂房有协调问题,厂房不愿来解决,因此求助大神

问题1:该设备是工控机?还是PLC?还是单片机?

问题2:出现蓝屏如何解决,可能的原因

楼主:
另外该显示屏蓝屏问题严重怀疑是厂方故意设置的,因存在一些不愉快,厂方以此做要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该显示屏蓝屏问题严重怀疑是厂方故意设置的,因存在一...

这种国产的东西,就是容易出问题,,,,打开文本,,,,看一下是用什么样的电子原件做的,,,如果是用插件做的PCB、用手按一下电子原件 、特别是排线,确定一下是不是接触不良的问题 ,,,,如果是贴片元件做的,,,本人建议你可以自动给他做一个了,,,因为有可能是故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