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与485通讯协议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5-24):
232串口焊线是9PIn接头  2,3,5针脚

485针脚定义   以及与232串口的区别?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串行接口RS-232、RS422、RS485定义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5/759465_1.shtml

网友B:
硬件定义是有区别的。但通讯协议两个都是串行传输,数据相同,握手协议解析应是一样的。通讯协议的的意思就是握手成功后,解析是通过软件解析的,软件是关键与用什么接口传输无关。比方说一个需要的备份的程序,而我手上没有这个协议软件,而我可以用Windows的超级传输软件可以将其备份,这时备份下来的数据只是0和1数据码你并不知道这些码意思是如何的,这只是两个软件能握手传输,但谈不上协议解析内容。但此时可将备份数据内容返回去,而不出错。所谓的传输协议就是能将传输的数据内容两台设备都能让机器识别解析清楚让人能看懂这是什么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