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PLC上电后,程序里没输入,但是PLC上有输入??

楼主(2018-05-25):
哪位大神帮忙看看什么问题?

Q系列PLC,Q03UDE带3个QD75P4N的定位模块和一个通讯模块,在调试时PLC上有输入,程序里没有输入怎么回事啊?试了很多遍,重新拷贝程序也是一样,拔电池也不行。想到的办法都试完了,谢谢大神解答了。重谢!!!

网友A:
能拍点图片看看么

网友B:
地址不对,上图以鉴之。

网友C:
应该是没有执行扫描

网友D:
首先在没法处理的情况下,建议格式化plc

网友E:
应该是没有执行扫描,首先在没法处理的情况下,建议格式化plc

网友F:
三菱plc软件确实有时会出现这种没有显示的问题,你确定下没显示有没有输出

网友G:
线路问题,仔细查查

网友H:
干扰也有可能

网友I(2018-07-07):
首先感谢同志们的热心答疑,楼主得到满意答案之后(或者别的途径获取解决问题办法后),建议跟帖分享一下。同时为了答疑者获得积分奖励,悬赏帖子不要忘记及时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