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有输入程序没有输入,急!!!!

楼主(2018-05-25):
哪位大神帮忙看看,三菱Q系列PLC有输入但是程序里没有输入?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要说就说的尽量详细点啊!

网友B:
1、确定下PLC是否得电,为RUN状态。

2、确定输入公共端接的对不对,可以强行给信号,看程序输入是否到位;

3、换别的输入点试下,是否输入点损坏;

网友C:
这样的描述,无能为力啊

网友D:
是不是输入点坏了,一般输入点很少坏的。

网友E:
已经放进扫描参数了?

网友F:
已经放进扫描参数了

网友G:
1、感觉你的PLC没有运行;

2、如果个别输入点的话可以考虑单独点的损坏,不过这种情况较为少见;

3、你的输入点接线线路正确与否,再次与电路图纸一一确认核对,注意无源输入点与有源输入点的区别。

网友H:
那应该是你程序没写好吧,你看下地址对应。寻址正确不

网友I:
你的地址对不

网友J:
最好附图,要不不知道问题在哪。是输入点有显示,输出没显示是吗?试着重新下载并复位PLC程序

网友K:
感觉没有run吧 ,看看强制输出可以么?

网友L:
输入点坏了,或者地址不对。

网友M:
可能原因有下:

1、PLC输入接错位置了。导致程序检测不到。

2、位置接线正确,PLC输入点损坏了,也会导致程序不能运行。

3、程序编写错误,没有和输入I一一对应。

4、程序没有在运行模式,在监视模式等模式下。

5、如果是扩展模块,检查一下排线是否插接到位?

网友N:
表达不清楚,大家瞎猜

网友O:
三菱的软件有时会出现有输入但是监控里面没有显示,没有更新

网友P:
对应点接错了吧 或者电源供电有问题

网友Q:
换一个点看看,是不是继电器型输入点的继电器接触不良

网友R:
先确定是一个输入点还是所有的输入点,在确定处理思路,浅见。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可能原因有下:1、PLC输入接错位置了。导致程序检测不...

-------------------------还是弄起来了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三菱的软件有时会出现有输入但是监控里面没有显示,没有更新

更新过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表达不清楚,大家瞎猜

只是提供一个方向

网友S:
如果是新机那有可能接线错误,如果是已经运行很久的机器有可能输入点坏,可以将线接入其他输入看是否正常.

网友T:
看看com端有没有接对

网友U:
没有输入就是接线问题了,对点吧

网友V:
1.是否运行了
2.端子的接发是否符合PLC的接法
3.输入点是否供电

网友W:
PLC如果运行状态,信号线没接错,电源正常。直接可以确定PLC坏,Q系列没用过,FX后出的有个s/s要接24V的

网友X:
支持樓主,加油,我要多多學習

网友Y(2018-07-02):
没看懂具体问题,输入可以用外部COM和X短接测试,看指示灯。如果指示灯亮 对应输出没信号指示。

网友M:
首先感谢同志们的热心答疑,楼主得到满意答案之后(或者别的途径获取解决问题办法后),建议跟帖分享一下。同时为了答疑者获得积分奖励,悬赏帖子不要忘记及时结贴。

网友Z:
一般来说,PLC上输入点对应指示灯亮,但是程序里没有输入这种情况的发生云因是:PLC处于STOP状态,把PLC置 RUN状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