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传感器模块使用原理详解

楼主(2018-05-25):
超声波测距模块是用来测量距离的一种产品,通过发送和接收超声波,利用时间差和声音传播速度,超声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为v而根据计时器记录的测出发射和接收回波的时间差△t就可以计算出发射点距障碍物的距离S S=v·△t /2 从而计算出模块到前方障碍物的距离。

由于超声波也是一种声波其声速v与温度有关1列出了几种不同温度下的声速。在使用时如果温度变化不大则可认为声速是基本不变的。常温下超声波的传播速度是334 /但其传播速度V易受空气中温度、湿度、压强等因素的影响其中受温度的影响较大如温度每升高1 声速增加约0. 6 / 秒。如果测距精度要求很高则应通过温度补偿的方法加以校正(本系统正是采用了温度补偿的方法)。已知现场环境温度T  超声波传播速度V 的计算公式为V=331.45 + 0.607T

超声波测距模块有好多种类型,目前比较常用的有URM37超声波传感器默认是RS232接口,可以调为TTL接口URM05大功率超声波传感器测试距离能到10米,算是目前来说测试距离比较远的一款了,另外还有比较常用的国外的款韩国Hagisonic 超声波测距传感器模块 - HG-C40U

超声波测距传感器模块 - HG-C40U是一款尺寸为50x22x25(mm)Φ16传感器的模块,可测量到障碍物的最大距离为3.5m (at 5V)5m (at 12V)分辨率在5mm以内HG-C40U 还具备两个输入电压:5V 12V。出厂默认设为 12V通讯方面采UART通讯发送数据,在UART 触发模式下,如果出发命令由 UART 生成,则仅发送数据,发送: #Mode|2 (变为外部触发模式),接收:!Mode|2 -> !Data Set Complement。信号输出则将传感器到PC的通讯使用接口板’(RS232,功率调节器)数据显示使用PC上的监控程序(可用超级终端),高性能ASIC芯片,保证稳定传输、灵敏接收。

超声波测距传感器HG-C40U连接器配置:

超声波测距传感器HG-C40UUART 设置

超声波测距传感器HG-C40U通讯协议

工作模式用于超声波模块,分为三种:自由运行, UART 触发和外部触发模式自由运行模式以有规律的间隔触发超声波UART 触发模式则以周期性或随机用 UART 进行外部超声波触发 (触发命令)外部触发模式需要外部触发信号用于规律或不规律的间隔触发信号。当处于显示工作模式发送: @模式接收: !模式-> @Mode|0工作模式设置(UART 触发)是设置为%. Transmit : #Mode|1 (变为 UART 触发模式)%. Receive : !Mode|1 -> !Data Set Complement

超声波测距传感器HG-C40U精度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