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贴】安全栅故障维修实例

楼主(2018-05-25):
安全栅又称安全保持器。它能在安全区(非本质安全)和危险区(本质安全)之间双向传递电信号,并可限制因故障引起的安全区向危险区的能量转递。
安全栅的故障检查及处理yunrun.com.cn/tech/1991.html
安全栅应用在本安防爆系统的设计中,是实现安全火花型防爆系统的关键仪表。它是安装于安全场所并含有本安电路和非本安电路的装置,它一方面起信号传输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限流和限压电路限制了送往现场本安回路的能量,从而防止非本安电路的危险能量串入本安电路,它在本安防爆系统中称为关联设备(一种安装在安全场所,本安电气设备与非本安电气设备之间的相连的电气设备),是本安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安全栅被设计为介于现场设备与控制室设备之间的一个限制能量的接口,因此无论控制室设备处于正常或故障状态,安全栅都能确保通过它传送给现场设备的能量是本质安全的。一般安全栅有齐纳式安全栅和隔离式安全栅。

安全栅日常维护
①定期清除安全栅内、外灰尘。
②查看仪表供电是否正常。
③查看表体是否有泄漏、损坏、腐蚀。
④对可能导致工艺参数波动的作业,维护前必须事先取得工艺人员的认可。
⑤若需要全部抽出表芯,必须先切断电源。
⑥每6个月进行一次基本误差的检查。
安全栅
安全栅常见故障与处理
故障现象:输入安全栅连接的两线制变送器无电
故障原因:接线不正确或电源故障
处理方法:分清有源和无源端子及端子的正、负极,重新接线;处理电源故障

故障现象:安全栅输入无信号
故障原因:接线端子松动
处理方法:拧紧安全栅接线端子

故障现象:安全栅输出信号偏大,不线性
故障原因:安全栅参数设置不对
处理方法:重新核对参数设置

故障现象:热电阻输入式安全栅无输出
故障原因:热电阻A、B、C三根线接线错误
处理方法:查看安全栅接线图,重新接线

故障现象:安全栅输出正常,但DCS无输入信号
故障原因:安全栅与DCS之间信号不匹配
处理方法:重新核对,进行信号转换,或重新选型

安全栅故障实例yunrun.com.cn/tech/638.html
①某石化装置采用的是MTL3000系列安全栅,工艺反映有一块表没有显示
故障检查、分析:检查仪表正常,当检查安全栅时发现有信号却没有输出,进一步检查发现,安全栅24V电源虚接,安全栅电源直接影响仪表信号输出,电源虚接导致安全栅信号输出错误。
故障处理;恢复供电后,仪表指示正常。

②ー台检测端隔离安全栅,现场变送器无24V
故障检查、分析;引起故障的主要原因:检测端隔离安全栅坏、连接电缆问题及安全栅连接问题,检查上述各个单元,发现问题出现在检测端隔离安全栅与主板供电连接部分。
处理结果:重新连接,仪表正常。

③一台电磁流量计(KRONHE电磁流量计,四线制连接),在接入DCS时,无指示,安全栅为P+F安全栅
故障检查、分析:引起故障的主要原因:电磁流量计输出方式不对,不是电流信号;安全栅选型不对;信号电缆有故障。检查上述各原因。发现是电磁流量计输出的信号为4-20mA,不需要DC24V电源,但安全栅为检测端隔离式安全栅,不但接收电流信号,还为变送器提供24V电源。
故障处理;经更换正确的安全栅后正常。

④安全栅输出最大或最小
故障分析:主要是环境温度过高导致内部电子元件产生漂移所致。
故障处理:降低环境温度或更换安全栅。

⑤安全栅输出值固定在某一值不动
故障分析:安全栅已损坏。
故障处理:更换安全栅。

⑥输入信号正常,安全栅输出不正常
故障分析:输入端接线不正确或安全栅坏。
故障处理:检查输入接线,使接线正确;更换安全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