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雕机该如何选择伺服驱动系统呢?

楼主(2018-05-25):
精雕机

1、步进伺服驱动系统步进电动机的运行性能。步进电动机驱动装置由环形脉冲分垃配器、功率放大驱动电路两大部分组成,其中,步进电动机驱动电路完成由弱电到强电的转换和放大,也就是将逻辑电平信号变换成电动机绕组所需的具有一定功率的电流信号。

(1)步进电动机的驱动电路般要求有哪些,驱动电路能够提供足够幅值、前后沿较陡的励磁电流,而且功耗小、效率高、运行稳定可靠、易于维护。常见酌步进电动机驱动电路形式有以下几种。

1)单电源串电阻驱动电路  脉冲分配器输出脉冲到控制信号端后,通过脉冲放大器放大,加到晶-体管V'I'的基极,使其导通。这种电路适用于小型步进电动机,且性能要求不高的场合。

2)高低压切换型驱动电路  这种电路的特点是高压充电,低压维持。步进电动机的绕组每次通电时,首先接通高压,以保证电流以较快的速度上升;然后改由低压供电,维持绕组中的电流为额定值。

 玻璃精雕机

3)恒流斩波型驱动电路 当输人信号为低电平时,VT截止,电动机绕组中无电流通过;当输入信号为高电平时,VT导通,由于绕组回路没有串接限流电阻,所以绕组中电流迅速上升。这种电路功耗小,效率高,运行特性好。

4)分频段调压驱动电路  由于在低频时,节拍脉冲比较宽,有足够的磊组电流上升时间,只需较小的限流电阻和较低的电源电压,即可达到额定电流;在高频时,节拍脉冲变窄,在限流电阻不变的情况下,需要较高的电源电压,使绕组电流迅速上升,以提高高频时步进电动机的带载能力。通常,把输入脉冲的频率分为几个频段,每段工作电压不同。高频段采用较高的电压,低频段采用较低的电压。

5)细分控制驱动电路  在实际应用中,为了进一步提高进给运动的分辨率,在不改变步进电动机结构的前提下,要求对步距角进一步细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可将绕组电流以阶梯波南方式输入,这时,电流分成多少个阶梯,则转子就以同样的步数转过一个步距角,这样将一个步距角细分成若干步的驱动方法称为细分驱动电路。超脉冲分配器腻:冲分配器用桌粹制彬辨感动机的运行通电方式。在数控系统中,装置送来的一串指令脉冲,按照运行通电方式所要求的顺序和分配规律,分配到各相驱动电路输入端,用以控制各相绕组中电流的开通和关断。由于步进电动机有正反转要求,所以脉冲分配器的输出既是周期性的,又是可逆的,因此又叫环形脉冲分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