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电容器失效的方法

楼主(2018-05-26):
前段时间小编有讲述过一篇关于电容器失效机理的文章,通常我们遇到电容器的失效机理有什么解决方案呢,小编给大家带来了几种常用的解决方法,不妨跟小编一起往下看吧。电容器件失效分析的技术有很多,但常用的主要有下列几种,具体介绍如下。

拔出插入法

拔出插入法是指通过对组件板或者插件板拔出又插入的过程进行监视,以此为根据,判断拔出插入的连接界面是否就是故障发生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采用拔出插入法进行失效分析时,在组件板或者插件板拔出又插入的过程当中,会存在特殊状况,即状态发生改变的地方有时不仅是连接接口,还有可能是其他部位。所以在应用拔出插入法时,要注意观察每个部位及微妙的变化,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感官辨别法

通过眼观电容器件的外形、手触感知部件温度与软硬程度、鼻嗅味道、耳听声音,判断是否存在异常的方式即为感官辨别法。感官辨别法操作简便、省钱,只是能够辨别的内容会受感官能力的制约。

电源拉偏法

电源拉偏法是指把正常的电源与电压拉偏,使其处于非正常状态,然后暴露出薄弱环节或故障,进而可以反映出故障或濒临故障的组件、电容器件部位。这种方法一般用在由于工作时间较长导致的故障或初步判断是电网波动引发故障的情况。值得提醒的是,电源拉偏法具有一定的破坏性,使用这种方法前一定要检查保险系数或其他因素,切记勿随便使用。

换上备件法

通过对被取下值得怀疑的电容器件或部件的监视,然后把合格的备件换上之后,再对出现的故障现象进行对比分析,如看其故障现象有无消失,最后确定故障源点是否处于被取下的部件中,这种方法即为换上备件法。

以上的四种是电容器件失效分析应用频率较高的几种方法,除此之外,还有静态、动态测量法;升高、降低温度法;敲捏定位法等。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相关的了解一下,遇到这类电容器问题的时候大家可以看看本章节所说的常见解决方法。

关键词:电容器,电容

摘要:拔出插入法,感官辨别法,电源拉偏法,换上备件法这四种方法是电容器件失效分析应用频率较高的。除此之外,还有静态、动态测量法;升高、降低温度法;敲捏定位法等。

网友A:
拔出插入法,感官辨别法,电源拉偏法,换上备件法这四种方法是电容器件失效分析应用频率较高的。除此之外,还有静态、动态测量法;升高、降低温度法;敲捏定位法等。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