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一倍频和四倍频有什么区别?
qiang、

楼主(2018-05-26):
在用编码器时,PLC设置脉冲的一倍频和四倍频有什么区别?四倍频好处是什么?是抗干扰吗?

网友A:
四倍频好处是什么?

TTL方波信号,A,B两相相差90度相(1/4T),这样,在0度相位角,90度,180度,270度相位角,这四个位置有上升沿和下降沿,这样,实际上在1/4T方波周期就可以有方向变化的判断,这样1/4的T周期就是最小测量步距,通过电路对于这些上升沿与下降沿的判断,可以4倍于PPR读取位移的变化,这就是方波的四倍频。这种判断,也可以用逻辑来做,0代表低,1代表高,A/B两相在一个周期内变化是0 0,0 1,1 1,1 0 。这种判断不仅可以4倍频,还可以判断移动方向。

网友B:
4倍频是把当前频率乘以4发出去

网友C:
分辨率提高,定位精度提高

网友D:
用编码器时,用AB相的模式才可以设置脉冲倍频, 一个脉冲是由一个高电平加1个低电平组成, A相比B相超前1/4个脉冲, 就是所谓的90度, 这样检测到1个完整A相+1个完整B相的脉冲来记录1个脉冲信号的时候,这样算1倍频的计数方式,检测到1/4个脉冲的时候计入1个脉冲信号的时候,这样算4倍频的计数方式。AB相的计数器抗干扰比单相计数器抗干扰更好. 4倍频的好处就是可以得到更精确地位置控制.抗干扰部分只要是AB相都会比较好。

网友A(2018-07-07):
首先感谢同志们的热心答疑,楼主得到满意答案之后(或者别的途径获取解决问题办法后),建议跟帖分享一下。同时为了答疑者获得积分奖励,悬赏帖子不要忘记及时结贴。

网友E(2020-04-30):
引用 网友D:
用编码器时,用AB相的模式才可以设置脉冲倍频, 一个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