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读取的变频器设置频率,到D1073和D1074中后,怎样转换成实际值

楼主(2018-05-26):
用PLC的RS-485通信,读取变频器的频率,在D1073-D1074中的数据,怎样转换成显示的实际频率呢?

如实际试验时是这样的: 变频器面板上50HZ时,D1073是19,D1074是136,现在想在人机界面上显示变频器的频率,这个变量和D1073\ 1074怎样换算呢?谢谢!

网友A:
在变频器的参数列表中,每个参数后面都会有一个对应的“编码地址”,实际上就是变频器将参数内容存储到这个地址中,通过访问该地址,就可以显示其内容了,当然了,也可以利用PLC修改该地址内的内容,进而实现了对变频器的控制。

网友B:
D1073的值为19,换算为16进制就是13;

D1074的值为136,换算为16进制就是88;

那么D1073、D1074组成的双字就是1388

16进制的1388换算为10进制就是5000;

因为频率分辨率是0.01

所以实际频率就是5000*0.01=50Hz

微信guanyumou

QQ149034219

多交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1073的值为19,换算为16进制就是13;D1074的值为136,换算为16进制就是88;那么D1073、D1074组成的双字就是138816进制的1388换算为10进制就是5000;因为频率分辨率是0.01所以实际频率就是5000*0.01=50Hz微信guanyumouQQ149034219多交流

活到老学到老,为你点赞

网友D:
进制转换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1073乘256 + 1074 就是你要的值

网友G(2018-08-02):
要看是什么PLC,有的需要高低字对调的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