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木石材异形石材有哪些类型,工艺流程有怎么做?

楼主(2018-05-26):
空心柱类:

空心柱类产品包括普通空心柱和特殊空心柱.特殊空心柱是指如锥形空心柱、鼓形空心柱、椭圆形空心柱。

异形石材有哪些类型,工艺流程有怎么做?

加工工艺流程如下:

料:弦长、高度方向预留30-40mm修边余量。

造型:电脑线切机按设计要求半径造型,也可以采用圆桶锯造型,柱头、柱座也要先造型成设计要求的最大半径的厚弧形板毛胚,在椭圆空心柱加工时则须选作图周四拼,椭圆大小半径分等分时可以用交点为分件点,以大小半径造型分别成弧形板,后续工序与普通空心柱完全相同。

打磨、抛光(普通空心柱身、椭圆柱身部分):两端比照标准模板打粗磨、精磨、抛光,模板可用铝合金或着硬塑料板制作四半径、弦长必须标准,模板不可变形,每件弧板打磨完毕之后,两端对模板复检不得超过±0.5mm,否则对整体拼接有较大影响。

修切角:普通空心连身、椭圆空心柱身经桥切机修长、切角之后加工工序即基本完成.后续工序只需对弧板光面作修补,对颜色统一调整之后即可包装入库,锥形空心柱、鼓形空心柱、柱头、柱座经造型成弧形板毛胚后,不需经打磨弧面,可直接按设计要求切角、修长。所有空心柱类产品切角、修长时都必须严格对模板、弦长、高度务必准确。

 二次造型(非普通空心柱):锥形空心柱、鼓形空心柱及柱头、柱座经一次造型切角修长之后,均需经二次造型出锥形面、鼓形面、柱头、柱座需造出符合设计要求的截面,造型时可选用电脑铣床,加工中心经电脑编程后加工出来,采用该方式所加工出来的产品精度较高,说明书仿机可代替铣床加工中心的部分功能,对高度较小(350 mm以下)。四拼以上的工件进行弧位二次造型,此外,还可选择手工成形,但加工精度较差,加工成本也相对较低。

打磨、抛光(非普通空心柱):锥形空心柱身部分可单件严格对模板打磨、抛光,处理光面后入库,相同规格的锥形弧可互换,鼓形柱、柱头、柱座须拼接打磨,手工处理拼接口后方可精磨、抛光,然后处理光面后包装入库。

2.弧板类产品:

异形石材有哪些类型,工艺流程有怎么做?

弧板类产品主要指不组成整圆的弧形板,如弧形墙面、弧形吧台立板等。该类产品与普通空心柱、柱身加工工艺完全一致,切角时精度稍低于空心柱。

实心柱类产品:

3.该产品主要包括实心光身柱、实心锥柱、实心鼓形柱、实心球、实心梅花柱、实心罗马柱、实心扭纹柱、实心柱头、柱座等。

 异形石材有哪些类型,工艺流程有怎么做?

工艺流程:

开料:按址大直径、最大长度开料,直径方向预留10 mm加工余员。长度方向预留60-80mm加工余量,如实心柱两单不需见光,余量则留30~40mm即可。

 造型:此类产品一般选择电脑车床进行加工,操作员按设计要求编制程序车床自动按程序加工出符合设计要求的产品,罗马柱、扭纹柱、梅花柱加工时是先加工或光身柱后,再二次造型而成。(车床目前实际能造型的最大直径为Ф1500 mm。长度3000 mm以内)。

打磨、抛光:造型合格后的实心柱类产品经手工打磨、抛光处理光面后即可包装入库。

4 花线类产品:花线类产品可分为直位花线和弧位花线两类。

直位花线加工工艺为:

开料:按花线设计要求的截面尺寸开料造型方向预留2-3二加工余童,非造型尺寸留l mm余量,长度方向保证尺寸,般控制在(0、-心差范围内。纹路明显或阴阳色,色差的材料须预先调整颜色,保证协调一致。

造型:由操作员按设计要求的截面形状制作,造型模板,用意仿机或日仿横机进行造型加工。

打磨、抛光:由打磨员工按拼接关系,拼接打精磨,保证花线之间碰口平滑,无拼接关系的花线则单件严格比模板打磨,所有花线打磨完毕入库之前均要求能合模板、花线直线度均需良好,尽量做到无“波浪”,打磨完毕的产品经光面处理后包装入库。

 异形石材有哪些类型,工艺流程有怎么做?

弧位花线加工工艺:

 开料:按弧位花线最大设计尺寸开料,所留加工余量与直位花线相同,弧位花线一般均需切角,切角余量需留2~3 mm,开料时需考虑整批产品颜色搭配。

  造型:弧位花线造型时,需先(线介机)按设计要求造型出弧位,然后再用电脑铣床或加工中心或手工进行二次造型,在弧形花线的弧形胚料上按设计要求造型出花线截面,部分规格适宜的弧位产品可选择在意仿机上二次造型,以降低生产成本。

 切角:弧位花线一般需切角,切角时须严格比照弧位模板,按设计要求角度修切。

打磨、抛光:弧位花线的打磨、抛光与直位花线完全一致。

所有花线类产品如有拼接花线关系,在入库前均需明确标识拼接关系,每件花线都必须有拼接编号,否则在安装时将导致碰口过渡不良。

5. 雕刻类产品:

雕刻类产品大部分由手工工操作,其产品质量效果的优劣,绝大部分处决于雕刻人员的技艺,加工工艺流程简单,只需开出符合产品尺寸的胚料,预留10-100 mm的雕刻余量,交雕刻师手工造型即可。

部分雕刻图案规则雕刻面起伏不大的雕刻品,如平面线雕类,可通过电脑编程,再由加工中心加工,可保证产品的一致性。

雕刻完毕的产品按设计要求打磨、抛光后,包装入库。

6 .小工艺产品类:

该类产品主要是利用边角料加工出一些陈设类的工艺品,工艺流程大致为开料、造型、打磨。

某些小工艺品需与其他配件组装,完工后入库,该类产品因其较小,又作为陈设工艺品,所以选材时材质要好。造型务必美观,光洁度好,产品的整体尺寸可不作严格要求。

7.其它复杂产品类:

该类产品主要包括如旋转楼梯、风水球等加工难度较高的产品。工艺流程与其他产品大致一样但加时难度较大。